原来友尽是这个意思 sorry 我误解了

楼主(2014-03-14):
(无正文)

网友A:
只能说换的主轴还是弯的。。。。。

网友B:
这个比较有意思,头一次见啊。LZ不妨看看十字盘晃动的频率和转速是不是正比关系,另外再试着换下主轴固定座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换的主轴还是弯的。。。。。

新买的一对,两都这样哦,,不会这么巧都是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有意思,头一次见啊。LZ不妨看看十字盘晃动的频率和转速是不是正比关系,另外再试着换下主轴固定座 ...

嗯  ,慢慢排除了,下次拆主轴的轴承检查下了。

网友C:
主轴是弯的话可以试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是弯的话可以试出来啊

可以肯定主轴不是弯的,换了两个新的还是这样,就差看主轴固定的轴承了。

网友:
没事。。就飞你的吧。。十字盘虚位有了一点点而已。。主轴没问题

网友:
鱼眼有虚位

网友:
没注意这个问题,改天试哈

网友D:
9、10楼正解,包括检察倾斜盘上的那个大轴承。
仔细看了视频,主轴本身并没有径向跳动,所以排除主轴问题。建议楼主尝试用手转动主轴一周,观察位移情况是否明显,如明显,那就是鱼眼偏心的可能性大,如不明显,那倾斜盘大轴承虚位可能大些;打舵使倾斜盘多方向倾斜后观察跳动情况是不是有变化,从而做出更精确的判断。还有,十字盘的平衡也是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另外,这个视频时间太短了,而且镜头焦点还在移动,给判断带来不便。建议以后拍摄时加长每个焦点位拍摄的时常。祝好运!

网友:
鱼眼轴承有问题

网友:
如果换了主轴和十字盘还是这样,那肯定是主轴座和主轴轴承的问题了。主轴与轴承、轴承与座之间紧密程度不够或轴承损坏都会产生虚位,大齿盘精度不够或安装不平整时,转动起来尤其是速度比较慢的时候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新主轴也可能弯的,我就碰到过新买的主轴就是弯的。

网友E:
这还用猜? 十字盘的问题,不过也可以用。

网友F:
不会是上下固定座没对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9、10楼正解,包括检察倾斜盘上的那个大轴承。
仔细看了视频,主轴本身并没有径向跳动,所以排除主轴问题 ...

谢谢指导,我再仔细检查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是上下固定座没对正吧?

只能慢慢排除看是不是那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还用猜? 十字盘的问题,不过也可以用。

我又买了一个新的十字盘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