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911怎么才能带10克不到的负载

楼主(2014-03-14):
有个钥匙扣摄像头拆掉外壳后带电池9.8克。

想装在911上航拍

去掉电池大概5点几克。

网友:
太重了吧,911才30多g,还是用小六通吧。

网友:
或者小4轴吧。

楼主:
带好保护板的(防止过充/过放/短路/过流等保护)

电池型号:聚合物锂电池/充电电池 3.7V 450mAh

电压:标称电压3.7V,充满电电压:4.2V

标称容量:450mAh

最大放电电流:450mA

最大充电电流:450mA

电池尺寸:长25mm±3mm  宽20mm±2mm  厚6mm±0.5mm

电池引出线:0.3平方红黑线,线长3-5CM左右,批量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引线其他插头或线。

内带保护板参数:充电截止电压4.2V,放电截止电压2.75V,允许最大电流0.5A,带过充,过放,短路保护。

这是摄像机电池参数,可以和911公用一个200毫安电池么?
拆掉电池后大约5克左右

网友:
4轴载重可以··

网友:
或者911拆掉头罩,脱光了飞可以减重

网友:
不太可能的,连个硬币都带不动,硬飞,电机就要完蛋了!

网友A:
用小直机在室内玩航拍?哈哈哈哈 真是知音啊    我也想这么玩 我也关注了几款摄像头   不知道买哪个好呢  你的摄像头在哪买的啊?   多少钱?

网友:
你可以换个大点的直机   我用100级别的  这几款摄像头也都非常小   应该能带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直机在室内玩航拍?哈哈哈哈 真是知音啊    我也想这么玩 我也关注了几款摄像头   不知道买哪个好呢   ...

我那个是钥匙扣摄像机拆出来的。

以前淘宝有卖,大概3-50元 内置电池 插TF卡

网友:
还是用四轴吧

网友:
911真心就算了。还不如买个小多轴,还可以带个小摄像机。

网友:
你有点难为91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