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 图传在四轴上被干扰,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4-03-14):
我的 单天线  一体接收 显示器    5.8G  400MW 发射,
  我这个 发射 模块 放在我的 四轴上飞出去 100米 就开始雪花飘飘了;

为此 单独测试图传: 发射模块连带四轴 一起 放在 18楼阳台。 不解锁 既不转动电机

拿着显示器跑出去 公路上拉距离  1公里,不装天线 都很清晰。

不装天线 只要 天线座子 对着 楼上阳台的方向就可以清晰, 转过去自然没了。

装了天线人拿着显示器转个圈 都不丢图。

到此证明 图传本身没问题,我只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不装天线都能收到信号。。。。。

拿出去飞  100开外肯定雪花,150 米就蓝了。。。。

已经做过的排查工作有:
1,发射已经独立电池了,并且所有线都双绞了。
2,工作频道选了一个 2.4G 控 发射影响它最小的频率。
(具体过程是 显示器接收天线 贴着 控的2.4G天线,开控--- 1 2 3  频道 干扰明显很的粗条纹, 换到4频道 没有干扰,姑且认为这个频点接收被控的发射干扰是最小的。)

其它 还有什么 方面?

网友:
我的600毫瓦也有类似你的问题,单独实验距离很远,一旦上机飞行100米左右就有陆陆续续的干扰,我也是吧接收机、GPS、数传挪了好几个位置了,但是还是有干扰,不明白!

楼主:
我 还没上数传呢。我 准备 做个 单独的  图传模块,用铝板 包裹住 摄像头  图传模块和 图传电池,暂时不接 OSD ,  杜绝 和 主电路的一切电路 通径。

然后  把 四轴的 脚架 加长,把 摄像头 图传模块  尽量往下挂,离开 飞控 电机 和 GPS 等。

网友A:
都是这样的,没办法的

网友B:
飞机上除了图传应该没有什么信号发射源了(装数传的另说),所以应该有两种可能,一是图传装在飞机上的位置不合适,天线被遮挡了,5.8G的绕射能力太太太差,被电池挡着都会使距离极大缩短,要保证图传的天线暴露在完全开放的地方,天线头朝下。另一个可能是接收端有干扰,图传接收机离控远点试试。
蘑菇天线建议买好的,四五十块钱的天线大部分都很差劲,甚至还不如原装天线。我手里有一对儿四十多的蘑菇天线,那横纹,,,都特么快成斑马了,飞出去100米果断开始各种雪花各种闪。目前来看,某些高质量的裸奔三四叶草和创兴科球面头的小蘑菇最好。
问楼主个问题,天线拆了之后图传没有烧掉么?

网友C:
估计是接受这边的问题   拉锯的时候打开遥控在拉锯看看

网友D:
大家都是这样用吧,都用5.8G的图传,很少有出现这样的问题,还请LZ确认一下你的是5.8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接受这边的问题   拉锯的时候打开遥控在拉锯看看

laju拉锯开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是这样用吧,都用5.8G的图传,很少有出现这样的问题,还请LZ确认一下你的是5.8G吗?

肯定是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上除了图传应该没有什么信号发射源了(装数传的另说),所以应该有两种可能,一是图传装在飞机上的位置 ...

谢谢指点,我去买你说的品牌天线,我玩过无线电,知道接收机无天线的话不回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样的,没办法的

w
我把摄像头图传电池包装在铝壳里,下挂五公分,天线朝下,测试,比原来好点,150米雪花

准备再往下移动三厘米,换一好天线的试试

楼主:
摄像头,发射模块天线,电池,包在一个铝合金板里,做成一个独立模块,下挂鸡鸡下方离开飞控电调垂向下6公分,飞200米,偶然闪嗦,可以接受了。原来就是和主机线太近干扰,被。

网友:
电源线太近了?

楼主:
是的,绝对是的,

下挂 6-7厘米 就没干扰, 300米 偶然有 雪花,稍微转动一下 天线朝向 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