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450装好了

楼主(2014-03-14):
我的F450装好了.感谢大家支持.通电正常(白.兰.绿).
但华科尔D10与1002接收器好象对F450没反应.
F450卖家说要华科尔D10与1002接收器配对.
按说明书配对也没反应.
请老师们指导一下华科尔D10与1002接收器怎样配对.
先谢了.

网友:
没用过华科尔的控

网友A:
这飞控带自穏么?

网友B:
如果确实是第一次使用,1002接收机没有跟别的控固定过id,遥控器当前模型也没有跟别的接收机固定过id,那么正确步骤应该先开接收机再开遥控器。这样就对上频了。然后遥控器上设置固定id。就好了。如果不设置固定id,以后每次都要先开接收后开控

网友:
出下你的配置单

网友C:
有配置清单不~~求!!楼主最好详细来点!

网友D:
接收天线呈90度摆,不要跟狗尾巴圈一样。通电看接收机指示红灯常亮还是频闪,常亮证明频已经对上了,F450没反应可能是飞控连接问题。频闪没对上,需要重对频,重对前,接收机短接复位下,清除固定ID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控带自穏么?

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实是第一次使用,1002接收机没有跟别的控固定过id,遥控器当前模型也没有跟别的接收机固定过id,那么 ...

我现在已装好.D10与1002配对要拆下来吗?就目前这样可以完成配对吗?
飞控是KK飞控.

楼主:
KK飞控
华科尔D10
1002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配置清单不~~求!!楼主最好详细来点!

KK飞控
华科尔D10
1002接收器
我现在已装好.D10与1002配对要拆下来吗?就目前这样可以完成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天线呈90度摆,不要跟狗尾巴圈一样。通电看接收机指示红灯常亮还是频闪,常亮证明频已经对上了,F450没 ...

多谢指导

我现在F450已装好.D10与1002配对要拆下来吗?就目前这样可以完成配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已装好.D10与1002配对要拆下来吗?就目前这样可以完成配对吗?
飞控是KK[/ ...

不需要拆下来

网友E:
楼主你好!
仔细看了一下你所发的图片,感觉接收机和飞控的接线有问题。
接收机和飞控连接的那组“白、红、黑”杜邦线,在接收机是插在THRO(油门)口上的,而在飞控上也应该插在对应的THR口上,而你现在却插在A.E.R口上。
飞控的A.E.R口应该用“棕、红、黄”杜邦线,对应接收机上,黄色线接AILE(副翼)、红色线接ELEV(升降舵)、棕色线接RUDD(方向舵),这3根信号线,都要接在相应文字标记靠近标记三角箭头这一侧。
看你接线的情况,感觉你好从来就没有自己动手组装过类似的模型。老实说,很担心你是不是能够搞定飞控。建议你认真仔细看看飞控的说明书,还有电调、接收机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仔细看了一下你所发的图片,感觉接收机和飞控的接线有问题。
接收机和飞控连接的那组“ ...

多谢指导.
所有连接方法方都是按F450的卖家提供的视频教学一步一步安装后.并反复拍照给F450的卖家及论坛老师确认后再通电的.
而且从F450的卖家提供的视频教学来看.指示灯白兰绿.也符合F450的卖家所谓安装正确的表现.
至于能不能搞定飞控还是后话.目前电机都还没转.遥控与接受器还没对上.

网友F:
不懂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