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3GX反扭力设定,请教

楼主(2014-03-14):
我的3GX准备正面朝下安装,可是按照说明设置没有效果,请问一定要电脑上才能设定吗,插电脑里又找不到驱动,破溃

网友A:
3gx是通过遥控器摇杆设定反扭的,连接电脑只是看设置参数是否正确。不过有个bug,就是3gx会默认反扭是正向,就算你设成反向(面板向下),在调试别的参数时,它有时候会自动恢复成正向,所以每次设置要仔细检查设置是否正确。
书面上写的没有错,拨动副翼摇杆,改变灯的状态。绿色为正向,红色为反向。

网友B:
3GX这点确实坑爹 ,尾巴设置一变,最后一项反扭力补偿正反就就会恢复默认的反向, 不经历一次很难发现这点

网友C:
是拨动尾巴的摇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