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齿轮不顺滑,求解

楼主(2014-03-14):
x50
发动机传动齿轮和大齿好像间距不太好,大齿用手转一点不顺滑
转大齿没有顺滑的感觉,一卡一卡的,稍微使劲才能转的动,发动机传动齿和大齿的间距可以调节吗?
还有什么原因影响大齿和电机齿不顺滑?

网友A:
重新装一遍,螺丝对着拧
因为X50原配轴承座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一遍,螺丝对着拧
因为X50原配轴承座是塑料的

有金属的改装件卖吗?
是不是把有轴承座的地方都下了重新拧一次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
To Joeyzy:

问题已解决就好!

欢迎继续联系本专区。

网友(2014-05-21):
引用 楼主:
有金属的改装件卖吗?
是不是把有轴承座的地方都下了重新拧一次

我的也有点这个问题,请问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
单向轴承没装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