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d了两个减速组,大虾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4-03-14):
上面那个7mm的,下面那个8.5的,减速比忘了
,简单测试了下,7的5030桨拉力峰值42.3g,8.5的也差不多,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大大们指点迷津,测试视频改天传上
7mm减速组
8.5mm测试

楼主:
沙发自己坐,手机客户端是不是不能发图片和视频啊?

楼主:
7mm减速组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1MjgxNjY4.html?x&sharefrom=android

楼主:
8.5减速组测试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1MjgxOTAw.html?x&sharefrom=android

网友A:
    电流多大啊,我直接用n30的电机1s带75mm的桨都有接近50克拉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大啊,我直接用n30的电机1s带75mm的桨都有接近50克拉力了

不会测试电流啊,电池是1s150mA的
对了,测试减速组为什么还要检测电流啊,电流过载是不是会烧坏接收?

楼主:
感觉我这个测试方法不准确,7MM的减速组好像达不到40G

网友:
7mm40g超牛了...俺的7mm减速上9寸桨也才30g

网友:
7mm,41g,真给力!

网友B:
7mm 40g差不多吧,super cp 小直机,用7mm还能3D呢

关键是减速比的配置,减速比尽量大,桨尽量大,榨取的拉力就更多。

8mm那个测出来不如7mm的很正常,你可以换更大的桨拉力自然就上去了。

总之是减速比、桨直径相互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7mm 40g差不多吧,super cp 小直机,用7mm还能3D呢

关键是减速比的配置,减速比尽量大,桨尽量大,榨取 ...

我手上有9:48和9:36的,哪个拉力更大?

网友C:
上点细节图,我们也学习一下,支架材料是什么?

网友D:
好强大的动力 不过 ... 要是我的减速按同样方式放在电子秤上恐怕读数应该是负数了

网友E:
这么牛逼·看来7MM的··我要多买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牛逼·看来7MM的··我要多买几个

看来皮筋忍不住了啊  不过这个大哥制作的技术确实牛 噪音也不大啊

网友:
LZ很强大 求图纸。。

网友:
如果7MM的跟8.5的都一样的拉力··我看来必须用7MM的了,省去了好多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强大的动力 不过 ... 要是我的减速按同样方式放在电子秤上恐怕读数应该是负数了

猪大吗?感觉我这个拉力测试方法好像不科学,数值飘高了了是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点细节图,我们也学习一下,支架材料是什么?

支架用的是磁卡,轴套用的是圆珠笔芯,轴用的是1.5mm碳杆减速齿轮用的好像是8:38    M0.3的

楼主:
希望那个大大能介绍一个拉力测试架的教程  谢谢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支架用的是磁卡,轴套用的是圆珠笔芯,轴用的是1.5mm碳杆减速齿轮用的好像是8:38    M0.3的

哇,齿轮哪里买的,这个速比不赖啊,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齿轮哪里买的,这个速比不赖啊,求地址

X宝搜螃蟹王国  不会说我打广告吧???

网友(2015-03-03):
两个M30电机 减速组,6030桨,自重16。1G。拉力只有22G。太失败了

网友:
yaoyonghe 鍙戣〃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大啊,我直接用n30的电机1s带75mm的桨都有接近50克拉力了

哪里买的N30呀

网友(2015-04-02):
8.5的,看图应该是 减速比不合适 ,我刚做的1:3 ,3.8V,电流1.1A,拉力43G,由于部分下降气流没挡住,估计实际拉力50G上下。
另我用6030桨可能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