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3+夜拍噪点很多,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楼主(2014-03-14):
精灵2带H3-2D黑狗3+,采用录像1080P/25fps和定时拍摄,夜拍噪点很大,看了其他模友的夜航照片好像没这么多噪点啊,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参数?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照片和视屏截图不一样

网友:
夜拍噪点高很正常  毕竟iso要高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  不知道要怎么调才好  楼主白天拍摄用前调模式几千K 来拍摄啊?  白天拍的总感觉色调太冷了

网友:
狗3就别要求夜晚噪点了,想噪点少就果断上5D3吧。包您满意。

网友:
差不多就是這水準!狗眼晚上是看不清楚的

网友:
我的3+和你一个样

网友:
CMOS就那么点大  追求低噪点根本不可能

网友B:
PROTUNE
關掉試試看

网友:
我也還在摸索
雖然知道狗3+的夜拍不好
但是看過有更好的  沒那麼差

网友:
同意六楼

网友:
iso 不宜太高。

网友:
几万的设备晚上效果也不怎么样,狗3+还想怎么

网友:
如果能手动设置ISO 就把它设低, 越小越好,

网友:
用S模式拍就会少很多~~~~

网友:
尽量在天空将擦黑,华灯初照时拍夜景。漆黑一片时很难拍好。

网友:
夜拍是狗的软肋 建议至少换个微单,而且微单还需要很多设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  不知道要怎么调才好  楼主白天拍摄用前调模式几千K 来拍摄啊?  白天拍的总感觉色调太冷了
...

白天还是这样的参数,但效果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TUNE
關掉試試看

都试过了,没用,估计狗3也就这水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天还是这样的参数,但效果感觉还可以

恩  我的也是这样但是感觉画面色调太冷了  阳光明媚的天气拍出来的换面色调也是很冷  但是还是这个设置 在有路灯的马路上拍出来的画面 就没有那么大的噪点  几乎可以说没有   我看说明书上面看到  一个方框 中间一个黑点的这个选项  说的是         点亮度计
当在一个黑暗的空间朝向相机拍摄时调至更亮的设置,开启点亮度计,比如在车内朝外面拍摄时。当此功能打开时,LCD窗口上显示 。  这个选项我还没试呢   我现在没图传  都是盲拍   楼主试试这个选项拍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试完后 麻烦楼主给我我说一声   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了,没用,估计狗3也就这水平了

这个选项在哪里找啊? 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设备本身的问题

网友C:
你这是开了自动亮度的结果,关掉会好很多的……

网友:
gopro不适合光线不好的情况拍摄,要是夜景的光线好gopro也勉强可以

网友:
好像有的人拍的没那么多噪点  是不是视频要做后期 降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开了自动亮度的结果,关掉会好很多的……

是吗,这个参数是在哪里?怎么关掉,请指导,我改天再试试,谢谢啦

网友:
+还好点 我普通银狗3 没法用
夜拍这类小型摄影设备没好的 洗洗睡吧 不用纠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这个参数是在哪里?怎么关掉,请指导,我改天再试试,谢谢啦

好像叫auto lighting,你用app设置的时候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