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螺丝拧滑丝了怎么取出来

楼主(2014-03-14):
由于经验不足 机身侧板的小螺丝拧滑丝了 肯定是因为螺丝胶打多了,请教各位大神 用什么方法可以取出来

网友:
听说加热后用钳子扭可以。

网友:
什么规格的螺丝?
沉头?球头?平头?

楼主:
圆头 1.5mm的内六角 我准备去买钳子试试

网友:
现在是滑丝别用力太大拧断了头。

网友:
个人建议先把飞机全部拆开,剩下断掉的螺丝部分,然后从内侧转动相应部件,如果内侧是金属固定件,可以用火机加热,但如果是碳纤侧板就不要烧到侧板了,慢慢来,应该可以拆出,因为其实断的螺丝与侧板连接也很松。Good luck!

网友:
有专用的螺丝钳子···

网友A:
什么规格的 一般可以用挫刀挫成一字的 然后用电烙铁加热 一般可以拧下来

网友:
我是电烙铁加热 然后挫成一字的

网友:
当然是能拧多少拧多少出来,然后再用钳子夹啊

网友:
1锉刀,2加热,3灌锡加固后拧下来,4电磨打磨平螺丝头剩下的硬扯都可以。5 把六角螺丝刀插螺丝孔里加高强度螺丝胶或者R48干一晚,第二天拧下来。
6如果是侧板杯头螺丝则最方便,购买市面上出售的日本进口的工程师牌专门拧滑牙螺丝的老虎钳。

网友:
把六角螺丝刀插螺丝孔里加高强度螺丝胶或者R48干一晚,第二天拧下来。

网友:
日本工程师有专用的拧滑丝螺丝的钳子,我买了一把还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