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如何设置定速

楼主(2014-03-14):
3GX直接插的探头定速输出是AUX2吗 ?GOV开启了怎么3GX红灯还在亮  ?彩虹线紫线还要插接受5通道吗 ?搞了一天没搞定求知高人指点
控XG11
接收831B
陀螺3GX(直接查定速探头)
3GX定速通道是7通道吗?

网友A:
楼主我也用3GX和XG11,不过飞机不在手头,周末回去看了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用3GX和XG11,不过飞机不在手头,周末回去看了告诉你

好的太谢谢你了!最好把接线的地方和控的设置界面照个照片!其实我建议你开个 3GX 设置定速的帖子这样还可以挣点分而且能造福模友!我看论坛还没人发过

网友B:
3GX自带定速,不用再接定速器了,定速探头直接接在3GX的GOV口,然后用一根线把3GX的SBUS通道和831B的AUX2通道连接起来,剩下的该怎么接就怎么接。对了,还有红灯的问题,就是必须对控的GOV设置有感度才行,如果0%的话就是关闭状态肯定是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X自带定速,不用再接定速器了,定速探头直接接在3GX的GOV口,然后用一根线把3GX的SBUS通道和831B的AUX2通 ...

是的我是把定速探头的插头直接插在3GX上的GOV插口的!

我接线是按千红这个图接的:

         紫线的位置(THTO)接油门舵机,

空着的哪个位置接(GEAR)接紫线(油门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把定速探头的插头直接插在3GX上的GOV插口的!

我接线是按千红这个图接的:

我飞600N,这是我的831B接线,AUX2接的定速,接的是3GX的SBUS口。
彩虹线按规定插,接收机BIND口接的是温度回传,AUX3目前空着,供电我接在了3GX的BAT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600N,这是我的831B接线,AUX2接的定速,接的是3GX的SBUS口。
彩虹线按规定插,接收机BIND口接 ...

油门舵机插哪了   ?控的设置给个图 !
我不是单用的定素速器!我用的是3GX自带的定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舵机插哪了   ?控的设置给个图 !
我不是单用的定素速器!我用的是3GX自带的定速

我知道你不是单独定速器,我也不是。油门舵机直接接在3GX的THR,要不还能插哪?油门舵机,斜盘舵机,尾舵机共5个舵机的线全都插在3GX上,接收只负责插彩虹线和定速那根线,这根线实际上还负责给接收机供电。特意给你扒开看看。。。已经很明了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舵机插哪了   ?控的设置给个图 !
我不是单用的定素速器!我用的是3GX自带的定速

看楼主这么卓急。先把我控上的设置给你看下吧。其实你不看我的实际接线,也可以自己摸索出来的。
接收机上的THR肯定是插油门舵机的。
没记错的话,定速的感应线(忘了什么颜色)是插在AUX2上的,然后在控上面进入系统菜单,找到device select,这是用来分配一个通道到定速,并把这个通道和某个开关联系起来。

我是把定速和IDLE开关联系起来的(也就是右侧上面那个三档的开关),这样的话,一拔idle开关,相应的定速就直接打开了。
见下图。AUX2对应的开关应该是FMOD SW(飞行模式开关),也就是idle开关,对应的功能则应是GOV(定速)

这时主菜单里的GOVERNOR应该从灰色变成可选了,进去就能设置定速

如下图,normal。 STNT-1/2分别是普通模式,idle1(我是用来航线)和idle2(我用来3D),参照说明书上对应的转速来设置比率。说明书上是9X的参数,可以作为XG11的参考。我上面的数值是用测速表测出来的,idle2下的悬停转速大约是2050转,idle1应该是1850转左右。至于normal下普通飞行,我没开定速,所以把数值设为0。如果你要定速,也可以把数值调上去。
这里可以辨别一下你的定速是否已经起作用:飞行模式开关就在普通位置,然后数值从0开始往上调,调到一个数值的时候(应该不超过10),3GX的定速灯应该从红变为绿色,代表定速打开了。再调低,会看到灯又变为红灯(因为定速值低于某一个值的话定速是自动关闭的)。这代表你的定速分配是正确的。
再度测试。在普通模式下,定速没开,3GX定速灯为红色,然后拨动idle开关,因为idle1/2都有定速,所以可以看到定速灯从红变为绿色。这代表你的接线和设置都没问题。
再检查机械方面:在IDLE1或2下(即定速打开状态),用启动杆去转发动机,转到某一点的时候,应该看到定速灯会闪一下,转一圈闪一下,代表定速感应磁石是有作用的。
这样就OK了。
如果设置正确,当你把定速数值调大,引擎转速应该上升,数值调小,转速就下降。如果是反的,需要在哪里把它反一下,至于是哪,我忘了,可能是把AUX反向。反正我一调好就是正确的。

注意一点:
以上设置完成后,其他通道也必须全部检查一次!
我当时设定完就兴冲冲跑出去飞,结果发现飞机没有了锁尾,原来是我在试各条线的插位,以及控上的设置时,不知是通道设置错了还是线插乱了,把感度给弄没了。反正一条条试过去,先把定速解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这么卓急。先把我控上的设置给你看下吧。其实你不看我的实际接线,也可以自己摸索出来的。
接收机 ...

很详细哈,不过油门舵机应该是接3GX的,不应该是接接收机的吧
还有我发现XG8的一个问题,不知道你的XG11有没有这个问题,DEVICE SEL这块不管AUX2我选择用什么开关控制,比如说我就选择的是默认的AUX2 SW,但是定速最后都只能用FMOD控制。
还有陀螺仪的感度也是一样,在DEVICE SEL设置SW根本起不到作用,只能用FMOD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详细哈,不过油门舵机应该是接3GX的,不应该是接接收机的吧
还有我发现XG8的一个问题,不知道你的XG11 ...

说错了,应该是插3GX的油门。。关于通道分配,XG11是可以任意设置的,我一开始用定速就是通过左上方的一个开关来控制的,具体哪个忘了。后来经人提醒才用到和IDLE联动。
关于感度,应该是从GYRO这个菜单进入设置分配吧?
我一般都是用自动分配AUTO,自动分配到IDLE开关。
也可以选择控上方的各个开关来控制的,见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应该是插3GX的油门。。关于通道分配,XG11是可以任意设置的,我一开始用定速就是通过左上方的一 ...

恩,GYRO我看了一下,设的也是AUTO,在这里是可以改SW的,设成AUTO然后就自动与FMOD联动了。
我现在的最主要问题就是GOV不能自定义SW,在DEVICE设置里设置成GOV由AUX2控制,但是在GOV设置里还是只有FMOD起作用,我就特别奇怪。而且GOV的设置里也没有像GYRO一样选择SW的地方,导致不论怎样设置,GOV都是和FMOD联动。

楼主:
我好像接收 最上边线插错了。油门舵机还插接收THRO上了!谢谢个位了万分感谢!!!!!!!!!

网友:
航模爱好趣无穷,正确操纵是关键。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无穷。

网友(2014-08-26):
怎么你们都那么复杂?用不到彩虹线啊!直接sbus链接

网友:
我的3GX用的是二根卫星天线做接收,应该也没问题的,你这是传统接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