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上电流电压计后电调不响了

楼主(2014-03-15):
之前没有接电流电压计,jp1用跳线帽连着,通电时电调响。后来接了新版电流电压计,连接地面站时电流电压都显示的很好,而且解锁时地面站也能显示解锁了,但四个电调就是不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

找到原因了,太悲催了,竟然犯了一个大错误!!!但是即使这样接反了电压电流还能正常显示,呵呵。
正确的接法,我把接电池和接电调的t插弄反了。

网友A:
接电流计的时候,jp1要断开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流计的时候,jp1要断开

已经断开了

楼主:
已经断开了

网友B:
好盈不是自带这玩意的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不是自带这玩意的码

带什么玩意?

网友C:
LZ这个东东是你自己焊线的吧?估计是你焊错红 黑线烧了,上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个东东是你自己焊线的吧?估计是你焊错红 黑线烧了,上照片。

我把公母头弄反了

网友:
学习了,经验教训,都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