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楼主(2014-03-15):
多年前买的XA450已被MWC、APM淘汰了,只留了电机和电调。XA的电调用在MWC和APM飞控上,只要加电电机立刻转动,说明这种电调与XXD、好赢电调有极大的差别。有没有办法能让这种电调改成像好赢电调那样按在MWC、APM等飞控上使用?哪位大侠有办法,请教了!

网友A:
想要用XA的电调,要不就选XA的飞控,要不就当垃圾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用XA的电调,要不就选XA的飞控,要不就当垃圾扔了。

XA飞控才是垃圾,价格高,功能少,我早就当垃圾处理了。前一段用MWC,现在用APM。

网友:
引用 楼主:
XA飞控才是垃圾,价格高,功能少,我早就当垃圾处理了。前一段用MWC,现在用APM。

你既然认为XA的飞控是垃圾,那还留着XA的电调做什么?还想将其改成在APM上用~慢慢改吧,祝愿您能改成功。

网友B:
XA的高速电调可以在APM下用 需要改代码 回答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XA的高速电调可以在APM下用 需要改代码 回答完毕

如何改代码,请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