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地面站iphone版有中文么?

楼主(2014-03-15):
如题  为了x4把4s越狱了  打开木有中文啊

网友A:
零度飞控支持手机/平板/PC终端地面站直接控制飞行,苹果系统针对此类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只要用苹果地面站都需越狱,而且只支持英文
公司主推的是安卓和PC,建议使用安卓系统或者PC端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度飞控支持手机/平板/PC终端地面站直接控制飞行,苹果系统针对此类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只要用苹果地面站都 ...

可惜换用苹果了   不知道自己改文件翻译是否可行

网友:
我晕 我 英文版 的 也找不到 呀

网友:
楼主,我5S,已经越狱,英文版的怎么装?

楼主:
英文倒问题不大  地图偏差就麻烦了。。于是换了三星s3  还是安卓地面站好用啊 新版中午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