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问题请教,能人请进。

楼主(2014-03-15):
新装一架X3,有点疑惑,请教各位高人:
1,我的X3大桨夹的零件分别如下,和说明书上的不同,(包括官网的也不一样)请问是版本问题吗?这种桨夹结构的,装上后螺丝到大桨根部的距离太近,有些尺寸的桨都不能装上去。
   最左边的薄垫片是不是用来调整松紧度的?套件中给了两片,但感觉都装上后会发卡,只装一片刚好。

2,装好后试机,有奇怪的抖动,只有装上大桨一启动,就可以发现主轴在摆动,加油门振动巨大,根本无法飞行。去掉大桨后启动电机,振动很小。

第一次装无副翼机,问题多多啊。。。。。。

请教,请教

网友:
看看主轴横轴有没有歪,接着就是看看你的大桨有没有平衡/.

网友A:
你的是加了第三轴承的升级件,不要第三轴承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加了第三轴承的升级件,不要第三轴承也可以

多谢了。这个版本的应该更好了哦?看来我赚到了。

不过那个振动问题确实恼火。以前有副翼机装过修过无数次了,从来没想到结构这么简单的无副翼机会有这样的问题。二楼说的的轴的问题肯定不存在的,再说是全新机呢。

网友B:
1、最左边那个垫片原机总共带了两片,同一个塑料袋里另外还有两片,确实是用来调整桨夹轴向虚位用的,但我一片也没用,照旧无虚位;
2、你这个套装是改进版,桨夹里增加了一个轴承(最外侧靠近大桨的那个,半边钢封的),用与不用,完全看自己心情。很多人用老版(包括我)照飞不误。但如果用了,横轴螺丝肯定离大桨根部就很近了,也许有些大桨就无法适配。而且,螺丝还存在个横向剪切应力的问题,所以个人以为不如不用;
3、如果不装大桨无震动,而装上就震的话,应该是大桨配平问题。仔细配下大桨试试

网友:
仔细按照说明书安装没有问题的,x3声音比较大,也许你是因为声音大而认为震动大

楼主:
楼上各位,多谢了。
解释一下,我飞450也多年了,大桨配平一类的不会忘记的。震动是确实存在,低速下都可以看到主轴晃动,而且尾巴的摆动巨大,没办法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最左边那个垫片原机总共带了两片,同一个塑料袋里另外还有两片,确实是用来调整桨夹轴向虚位用的,但我 ...

我试试看不装那个轴承看看。

网友C:
间隙合理要恰到好处,桨夹运行需顺畅无比,主齿轮上下不能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间隙合理要恰到好处,桨夹运行需顺畅无比,主齿轮上下不能串动。

我已经按照我的能力做到最好了。目前就看拆掉那个外加的轴承是不是情况能好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间隙合理要恰到好处,桨夹运行需顺畅无比,主齿轮上下不能串动。

最后一个大齿盘上下不动真有难度····大齿盘和小齿盘中间的大垫片如果放3片差不多可以不动··不过这样大齿盘和小齿盘之间几乎无法转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个大齿盘上下不动真有难度····大齿盘和小齿盘中间的大垫片如果放3片差不多可以不动··不过这 ...

第三轴承座也是可以很小幅度上下调整安装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