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pojie这个电路。

楼主(2014-03-15):
捡了一段led。回家接电怎么也不亮。用电池单个实验灯珠都是好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接能让整串的灯亮起来,求教

网友:
接12V电源试

网友:
LS的正解,解12V电源,3个一串=12V。

网友:
搞个可调电源。一点点调高电压最安全

网友:
正极接负极

楼主:
太神奇了。真的亮了。我原来都是接6v的。原来电压不够。谢谢了

网友:
广告灯箱用的LED

网友:
我也捡过  拆了一个换在狼眼上 亮度不够

网友:
还以为真的需要破解什么东西呢,,,

网友:
知识就是力量

网友:
点亮了就好   这东西亮度还算凑合  还是大功率的爽

网友:
哎 我以为是什么玩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