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小四飞过27楼。哈博森你来打我啊。

楼主(2014-03-16):
哈哈,700mah电池。续航九分半!!猜的到原来是什么吗~15楼楼顶。哈哈,找到到小四吗?

空机36g。
来自安卓客户端今天试飞,飞到27楼楼顶!垂直距离75m!!
配置:8520空心杯4个。75mm正反桨。jd385主板加遥控。两块350mah 25c电池并联。123大洋的50mw图传。半雪花显示屏。rc805接收。四叶草天线。50mw图传上用的是图传的棒子天线。

楼主:
额,图挂了

网友:
很 不错啊 求机架和电机固定教程 另外电机是720?

楼主:
hahatou发表于2014-03-15 13:38:44
很 不错啊 求机架和电机固定教程 另外电机是720?
8520空心杯 75mm桨。

楼主:
自顶。。没人吗。。

网友:
不错,哈博森改的吗?人站在哪里控制?会被建筑物档住信号吗?

楼主:
3dbuild发表于2014-03-15 22:25:27
不错,哈博森改的吗?人站在哪里控制?会被建筑物档住信号吗?
jd385改的。。。中间没什么挡着的。楼什么的明天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jd385改的。。。中间没什么挡着的。楼什么的明天我去试试。

最好不要试,因为不管是2.4G还是5.8G,被遮挡后信号几乎没有了,会失控的,其实你在15楼顶上飞,会更有保障一些。8520电机的动力确实比0716好很多。你这个电机飞了多少电了?

网友:
75mm桨比56mm的升力大很多吗?电机热吗?

楼主:
3dbuild发表于2014-03-15 22:36:42

最好不要试,因为不管是2.4G还是5.8G,被遮挡后信号几乎没有了,会失控的,其实你在15楼顶上飞,会更有保障一些。8520电机的动力确实比0716好很多。你这个电机飞了多少电了?
明天在地面上拉距试试。。昨天刚弄好,飞了有5个电了。

楼主:
3dbuild发表于2014-03-15 22:38:50
75mm桨比56mm的升力大很多吗?电机热吗?
大好多。。不会很热,用转速小一点的大约35000转左右的。

楼主:
Myth发表于2014-03-15 22:39:16

明天在地面上拉距试试。。昨天刚弄好,飞了有5个电了。
电池有20电了。

网友:
75mm的H107C不能用,两个桨刚好会碰到,H107C飞了51电了

网友:
录象怎么解决,是高清吗?

楼主:
3dbuild发表于2014-03-15 22:49:10
录象怎么解决,是高清吗?
额,没录像。。。。

网友:
挂一个H107C的高清录象模块,加上SD卡,总重量2.7克,没录象太可惜

网友:
这个高清的1280x720,效果和808#16有得比,只要109

楼主:
3dbuild发表于2014-03-15 23:01:37
这个高清的1280x720,效果和808#16有得比,只要109
那个109的是真的吗?其他店都卖138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109的是真的吗?其他店都卖138啊。。

应该是真的,因为他还有一个30W的便宜的,你最好和他确认一下,假的,有问题的,就退货

网友:
他的图片和我买的200W高清的是一样的,30W的不是这个照片

网友:
刚才看了这个店里的东西,确实很便宜,以后买配件可以考虑

楼主:
3dbuild发表于2014-03-15 23:24:42

应该是真的,因为他还有一个30W的便宜的,你最好和他确认一下,假的,有问题的,就退货
哦谢谢。

网友:
看来75MM桨的效率很高啊,如果不换8520电机,用原来的720电机能轻一些,估计续航力和载重力也不会比这个弱很多吧?

网友:
8520电机和720,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LZ的方式是正解。8520这款电机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迷你无刷
100级的小四轴里 ,8520的空心杯是极限了。再高就要用2s电池去带N20那种强磁铁电机,比如RC EYE ONE那样的。

网友:
LZ上个图看看吧 另外你的机架是》?

楼主:
hahatou发表于2014-03-20 19:06:40
LZ上个图看看吧 另外你的机架是》?
有图。。手机客户端好像看不了。你用电脑试试。。。

网友:
哈哈 ,我知道是你,嘿嘿一直都关注,最近比较忙,没和你Q联系。嘿嘿!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有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