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僵维护请进!

楼主(2014-03-15):
VISION控,用平字调FCC和CE做调整,但貌似调到FCC后调不回CE模式了,请问这是正常情况,还是个别情况,现在螺丝刀无论怎么调,开机都是2响声,也就是FCC模式。还有就是有什么工具可以测试接口是否有信号,因为最近改了天线,但感觉是没接住,飞到300米就返航,但又不想先拆机,想测试下,如果没信号再考虑拆机

网友A:
坐沙发也帮不了你!

网友B:
楼主貌似你自己改了天线,拆过遥控,有木有搞坏哦,上个图瞧瞧

网友C:
用起子调整后,还要调参,改回ce或fcc

网友D:
在RC调参模式里面把控调成CE才行,解释如下:
DJI设计有两个FCC/CE调整,一个在RC电脑端调参里面,一个在遥控背面拧螺丝,
若电脑端和遥控端都调成CE,那就是CE,
若电脑和遥控设置不同,则识别为FCC(或者同为FCC的情况)
不知道上面的解释有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