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钻钻夹头能改造成可以夹铣刀或夹钻头的吗?如何改呢?

楼主(2014-03-15):
水钻钻夹头能否改造?

网友:
楼主的沙发坐一个,第一个问题。问能不能改。第二个问题问怎么改。很显然。第二个问题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很显然。楼主是自已有答案了。那就快说吧。别卖关子了

楼主:
我的想法是,将轴的孔由目前的10mm,铣到12.7mm。再将螺纹竖直割成十字的,车一个ER螺帽,拧紧。不知行不行。这样的夹头可以换上钻头或铣刀。水钻就是多用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将轴的孔由目前的10mm,铣到12.7mm。再将螺纹竖直割成十字的,车一个ER螺帽,拧紧。不知行不行 ...

把孔擴了再切十字,壁身變得很薄弱,能抵受夾持力道嗎?再說銑東西是徑向受力為主,鑚孔卻是軸向受力為主,錘鑚改銑,耐用和安全性都令人担憂。還是別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