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550升级电机!!

楼主(2014-03-15):
大疆F550原厂2212电机!!原厂电调!!!可以升级吗??想升级一下电机,可能吗??升级目的:增加飞行时间!增加飞行载重!!请大佬指教!!

网友A:
难道你想用F550挂单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想用F550挂单反吗

不是了!!主要是玩!!!感觉2212没有力气!!呵呵呵!!!

网友A:
DUALSKY 双天 XM4005TE-16 570KV 盘式无刷外转子多轴马达5S电8寸浆4S电10寸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ALSKY 双天 XM4005TE-16 570KV 盘式无刷外转子多轴马达5S电8寸浆4S电10寸浆你可以试试

谢谢!!我看看!!谢谢你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看!!谢谢你大佬!!

别这么客气

网友:
建议升级tm的2216

网友:
AKE DARKMagic DM600L3508多轴飞行器盘式无刷马达(600KV/长航时)

网友:
想換就換!沒差別
但重點是槳不要大於10吋! 所以電機、槳、電池搭配才是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