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信天翁炸鸡了,新手慎买。

楼主(2014-03-15):
飞了有7--8次,还可以就是要中大油门,小油门失速掉高严重,没有滑翔机的感觉。降落时准确率底,受风影响严重。买来时说明书全外文,安装应该没有问题,迎角是固定的,水平尾翼也是螺丝上的,严丝合缝。就差个前拉角的调整了,但飞的还可以就没有调。

这几天手贱,把蝴蝶刹车调了出来,用副翼转向时襟翼不动,上天后机子不受控,有点风就乱飞,掉下来撞墙了,,,,,
不知道滑翔机到底飞起来啥感觉,老手给个建议,复材1.5米的太阳鸟如何,好不好操控,飞控调试简不简单?

网友:
高级货  没玩过。。。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很好飞的机机,动力飞行前先调整好重心和确认滑翔正常,动力要调好拉力线,这个机机重量轻速度低,受风影响正常了。

网友:
要感觉什么是滑翔机,无动力滑翔机是最好的,

普通滑翔机要找那感觉,就得说在无动力下,各个舵机能可靠控制,正常飞行姿态飞机不失速,

下滑角越小,说明越好,下沉越小,越好,俯冲速度越快  越好

对动力依赖越大,,越差,

不过,这些是建立在你会调飞机的前提下,要不然,不知道是你的问题,或是飞机的问题

网友A:
显然是头重吧,这个飞机头特别重,只能用3s1300mah以下的电池,不然滑翔就会一直掉高度。把重心往后一点就好了,一块电池至少15分钟。太阳鸟之类的新手更别买了,速度偏快,还是泡沫机入门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头重吧,这个飞机头特别重,只能用3s1300mah以下的电池,不然滑翔就会一直掉高度。把重心往后一点就 ...

多谢多谢,回头把浆换成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回头把浆换成碳的

还是用折叠桨吧,如果滑翔时桨还在转,那么阻力会很大,掉高度快,用折叠桨可以大大提高留空时间

网友:
这种机型只要重心找准了应该好

网友(2014-07-21):
这信天翁很好飞啊,你安装或者调试有问题吧?
看看我首航的图片

网友:
太阳鸟太战斗了,复材高速机型,电动或山坡的,没多少滑翔感。
轻木机可考虑时光鸟,不错。淘x搜之即可。
要不就考虑一下入门级DLG,topsky之类的,虽然较贵但是这种飞机自重轻强度大,不犯严重错误的话都摔不坏。这是真正的滑翔机。安装较复杂,需要技术和耐心。调试要先手掷初调再慢慢进入甩的状态。

网友:
信天翁是台好机,安装调试好一定爽飞。楼主在认真调试试。

网友:
楼主要用飞控??多麻烦,别用。

网友(2015-03-17):
这都没飞好,还飞太阳鸟?这飞机挺好飞的,居然被你说的....

网友:
信天翁是台超好的飞机啊,新手飞这个合适,我现在飞这个信天翁是大风也行,,没风也行,任意飞还可以手接,如果这个都飞不好就不用考虑其他复材的飞机了!

网友:
信天翁应该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