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之路7】MPNG 海盗飞控体验

楼主(2014-03-15):
最近APM很热,除了定点能力强,还拥有返航自动降落功能,能制定航点计划,让飞行器自动飞行,把四轴变成了一架无人机,这样的软件,当然要折腾一下。
正好入了一个MEGA2560V2.2飞控板,使用MS5611气压计,首先刷MWC2.3,折腾完了,再来折腾一下APM飞控。
当然,MEGA2560是不能直接刷APM官方软件的,都是刷用APM改编的软件ACNG或MPNG。
销售商说它可以刷ACNG和MPNG,但实际上,ACNG发展到2.7版后就没有新版本了,而MPNG有2.7、2.8,最新已到3.0.1了,所以一般只刷MPNG3.0.1。
在这里我走的快了一点,先刷了3.0.1R4,但飞下来发现它有定高问题,具体表现在,纯气压定高是可以,但在定点时,因为有GPS参与,高度就定不住了,忽上忽下的。
后来改刷3.0.1R2,今天飞了一下,定高基本可以了。
同时测试了返航和航点计划功能,R2和R4两个版本都可以正常使用。
今天还发现,定点模式时,使用摇杆(要大力打到底)还可以控制定点的水平位置和高度,飞行水平移位时,放开遥杆后,飞行器好像漂浮在空气中,慢慢减速后再停下来,跟NAZA的GPS模式有类似之处。

给一些参考资料的最新的地址(经销商的地址基本都过时了),希望对想刷海盗的同好有些帮助。
1、飞控软件:海盗MPNG
     官方网址:http://www.megapirateng.com/
     MPNG3.0.1R2软件的下载地址:http://www.megapirateng.com/2013 ... -r2-public-release/
     软件的编译说明,含R4和编译器的下载地址:http://docs.megapirateng.com/documentation/compile
     5iMX有热心模友翻成中文了,并且有修改说明: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9737
2、调试软件:海盗使用APM的地面站,因此,说明和调试全用APM的
     官网地址,全英文并且慢:http://copter.ardupilot.com/
     地面站软件下载地址,一般使用Mission Planner,但也有使用新出的APM planner的:http://ardupilot.com/downloads/
     早期的wiki地址(中文),已停止发展了,但因为有中文,还是值得看看: https://code.google.com/p/arducopter/wiki/ArduCopter?wl=zh-Hans
     繁体中文的内容比较全,推荐看这个:https://code.google.com/p/arduco ... OCsimple?wl=zh-Hant
3、安卓手机端软件     https://github.com/DroidPlanner/droidplanner/releases

3.0.1R4相比3.0.1R2,多了LED灯和报警功能,可以选择其他类型的飞控板,可惜定高有问题。

要飞标准的手动(ACRO)模式,需要修改ACRO_TRAINER =0 了,今天飞了一下,可能是参数还没调好,抗风性不好,风一吹就翻一个角度(这个可能是我把AXIS_ENABLE参数设为0的原因)。

最后,说一点对MPNG和MWC飞控的粗浅体会:
1、MPNG在水平位移和垂直高度上采用了加速度和GPS(气压计)的融合算法,因此在水平和垂直位置的短时间稳定度明显比MWC高,具体表现为MPNG在水平和垂直方向是慢慢漂移,而MWC会突然移位、***来回摆。
2、MPNG考虑的因素比较多,因此PID参数比MWC复杂的多,相对难调,调好了效果应该也比较好。
3、如果喜欢GPS参与控制和姿态飞行,MPNG总体比MWC好。
4、如果喜欢飞行,感觉MPNG的姿态模式有点迟钝,有风或下降时容易颤抖,手动模式的抗风性和操控感明显不如MWC(也可能是我没调好)
5、MPNG的自动航点计划其实用处不大,好玩而已。归航的自动升高和降落功能,相对MWC的回航功能,属锦上添花(超视距后失控保护除外,本人不会这么做)
6、MWC的328飞控板有低电压告警功能,而2560则没有,如果一般飞飞,328P更实用和方便。
以上观点是从本人的需求出发,对MPNG也没有深入体会, 难免一孔之见,见笑了。

飞控板到此基本就玩结束了,春天是飞行的季节,以后基本就专心飞行了。
感谢5iMX的各位大神的帖子,是你们的帖子把我领入了四轴之门,再次感谢。

上定点视频:

有人看了视频跟我说,这个定高也不怎样。是的,这个定点和定高还不如MWC给力,和MWC相比,MPNG是慢速漂移,而MWC是快*速调整,我说好多了是和3.0.1R4比,另外,所有的参数只在室内粗调了一下,没在室外认真调。
同时,你也别指望定点效果会怎么好,因为APM在官方的3.0.1版中就说了,3.0.1在lotier时定高有BUG,将在3.0.2版中修正,另外定点也容易受到GPS的突变而乱跑,请把P改到0.5。

上参数:

网友:
哇噻 朕是沙发

网友:
顶顶顶! 我得紧跟你的节奏

网友:
好帖,收了,连楼主一起

网友:
土豪  交个朋友吧

网友:
学习了。这个可以顶。

网友:
学学!习习

网友(2014-09-23):
海盗固件有直升机的代码,飞的了直升机么?

楼主:
从.h看有直机部分的定义,但好像没人提到过。
另外,2014/9/17刚刚发布了MPNG3.1.5R2,估计这是8位处理器的最后一个版本了。

网友:
神马意思?是要回归qq的节奏吗?

网友A(2015-03-19):
楼主能把相关资源发到百度云盘或是741100454@qq.com里吗?同玩航模,求大神带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相关资源发到百度云盘或是741100454@qq.com里吗?同玩航模,求大神带飞

我查了下,MPNG的资料我全部删掉了,自己改改还是很方便的。除非你已经有了一块MEGA2560板,否则我不建议你玩MPNG,因为MPNG已经过时了,APM的价格和MEGA2560的贵不了多少,要玩就玩APM,或PIX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MPNG的资料我全部删掉了,自己改改还是很方便的。除非你已经有了一块MEGA2560板,否则我不建议 ...

这是我飞控板带的说明书标题Crius AIOP V2.0 Guide for MegaPirateNG看样子应该是海盗飞控吧?如果是的应该用那个软件调参呢?调参时使用USB线行吗?还是得用ftdi烧录器?求解!!!!!!!!!!!!!!!!!!!!!!!!!!!!!!

网友B:
我的板子和你的一样,MWC软件怎么读不出来我飞控的数据呢?你刷的海盗用着怎么样?好的话我试试,如果海盗也失败了,就丫找销售换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板子和你的一样,MWC软件怎么读不出来我飞控的数据呢?你刷的海盗用着怎么样?好的话我试试,如果海盗 ...

你的板子和我的不一样,属早期的飞控板。
海盗用起来马马虎虎,现在已经不更新了,纯粹是搞着玩玩的。
板子还是先用MWC调通再去试海盗,否则你分不清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毕竟MWC简单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板子和我的不一样,属早期的飞控板。
海盗用起来马马虎虎,现在已经不更新了,纯粹是搞着玩玩的。
...

现在我这板子出现了大问题!MWC软件读不出来飞控的数据!!!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求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这板子出现了大问题!MWC软件读不出来飞控的数据!!!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求帮助!!

读不出数据我也遇到过,看我的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90892&extra=

网友(2015-05-30):
必须留标记,以备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