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206/2205无刷电机这么少那?还这么贵?

楼主(2014-03-15):
为什么2206/2205无刷
电机
这么少那?还这么贵?
难道生产工艺比较复杂吗?

楼主:
如果谁能生成一些也卖40-50元的价格估计比较抢手在x宝上卖

网友A:
用的少,所以卖的少

网友B:
LZ听说过物依稀为贵嘛

网友C:
2206这样的电机一般都是f3p这样小板机用,重量差1克,都很重要,飞机的要求可能就给电机的制造增加难度了吧,所以生产的少

楼主:
重量应该不会那么难把握吧,可能是人用的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