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和r6208的问题

楼主(2014-03-15):
我用的是futabat8fg控,刚装的3gx和futaba r6208按说明书上用sb接的线,装机也无任何问题。然后看火星的贴调机。新建一个模型,模式设为HR3,就这样一搞接收机就没了信号,变红灯。后来看了一下与斜盘模式无关,就是7ch这块出了问题,只要调成mult或者mlt2接收机重新接到信号,但舵机乱转。找了好多帖子都没解决问题。不知道怎么搞,虽然装机路途坎坷就算了,调机还没开始就卡住了,太打击人了。求大神解决最好能联系上的qq1051127886.谢谢了

3gx接线

3gx接线

r6208接线

r6208接线

网友A:
看接线应该问题不大 你确定是HR3吗 还有舵机正反调了吗 (3GX软件上说的相当的详细 一步一步的调 就可以了)
3GX我已经弃用了 目前手上还有2个

网友:
正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接线应该问题不大 你确定是HR3吗 还有舵机正反调了吗 (3GX软件上说的相当的详细 一步一步的调 就可以了 ...

跟你讲,机子在调的过程中给我弄炸机了当时着急就把主桨装了上去,结果一开控机子乱飞装上门,我差点被打到。╮(╯▽╰)╭花钱买教训,玩模型真急不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你讲,机子在调的过程中给我弄炸机了当时着急就把主桨装了上去,结果一开控机子乱飞装上门,我差点被打 ...

我也遇到过一次  油门摇杆在最上面(弄油门行程可油门通道是反的 没注意) 然后一下啦到最下面 飞机全油门转  还好躲得快
这时飞机是负螺距 全油门的转 看着都吓人 更揪心的是 控还在飞机下面  最后着了一根棒子 去播油门 一想播慢了 不是起飞了吗
之后我迅速的用棍子去播 可还是飞起来了 后果嘛 就是立马飞起3米左右炸机(当然是乱串的) 还好没伤到我 伤到花花草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次  油门摇杆在最上面(弄油门行程可油门通道是反的 没注意) 然后一下啦到最下面 飞机全油 ...

我要慢慢的研究3gx,一定要玩出水平出来。要不对不起我一次也没飞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