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下高手,打窝船如何改装,需要什么配件!

楼主(2014-03-15):
天气转热了,马上又是钓鱼时间了。喜欢玩玩海竿,想做个打窝船,可是我对这方面还基本停留在0阶段,忘高手些不吝赐教,本来想在网上买个现成的打窝船,价格300左右,觉得自己DIY一个,节约一根海竿钱,请高手勿笑勿喷,谁叫我是打工仔呢!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ORVWIS&id=26092136120 这个是TB的打窝船,我要做的就是这个,是27/40MHZ的! 控制距离是250米左右!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66.ttZqV9&id=9785549787船体和动力电机是这个,也是27/40MHZ的,控制距离是30米,我要在这个船基础上加个料仓翻斗的控制电机,这个船是4通道的。
(1)、请问这个要重新换接收板吗?如果要换的话换什么型号的,或者推荐个TB的地址。
(2)、如果不换接收板的话,怎样改线加个翻斗控制电机。成品的打窝船的翻斗控制是左右上下推!
(3)、需要如何改进能达到50--100米左右的遥控距离。
(4)、我用的是3.7V的笔记本电池,如何用的上3.7或者7.4都可以!
(5)、综合上述:希望高手支招用最廉价的方法帮我改装下,因为我对这个玩意还没玩过,改装需要还需要什么配件之类的,谢谢了!!!!

网友A:
50CM的船怎能用来钓鱼呢?试想下一斤的鱼都能把它拉走了!接收板也没有三通四能口的!想加个舵机都不行.一换接收就得全套控控了,就一套二手控都最少50到60块.换完控又得换动力.最少要个有刷电调!那这个船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还不如收个船壳改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CM的船怎能用来钓鱼呢?试想下一斤的鱼都能把它拉走了!接收板也没有三通四能口的!想加个舵机都不 ...

不是钓鱼,是定点打窝送线。

网友B:
要节约。。4个可乐瓶子,2个3个舵机!2个电机就OK,2个电调,电池发射接受OV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节约。。4个可乐瓶子,2个3个舵机!2个电机就OK,2个电调,电池发射接受OVER!

好方法,帮顶下。

网友:
船壳60块  2.4遥控器80块  船用5金100块 电机电调50块有刷  舵机两个60块  电池视容量30-150块  最后想办法DIY一个水草网
如果不在乎外观可以两可乐瓶子代替船壳
最低限度了,价格要比成品还贵
不过话说回来,你看的那成品实在太玩具了,使用次数不会超过5次 必坏无疑
自己装一个,搞清楚构造原理,哪坏自己动手修哪,比玩具成品船靠谱
玩具遥控船改装就别想了,要改造也只能留个船壳

网友:
支持可乐做船!做好请发个视频看看!要不收两个飞机用的电机电调,做个风动船也便宜。但翻斗位置不好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