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风一来,很可怕,自旋啊。

楼主(2014-03-15):
今天试飞,挺好的,但是发现个问题,慢慢的飞着,一般机头都可以指正,但是***飞行,到了后端需要停下来的时候,机子乱晃,很可怕,晃的厉害,说明,我没有调整pid,也没有做自动调参,不知道自动调参后有没有改善,另外,今天发现在空中的时候,自己自旋的厉害,甚至往左打满才能纠正,我观察,一般都是晃动的,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没调整pid的原因,不会是硬件的吧,我看罗盘的灯一直在亮着。  请叫大家指点。

网友:
自动调参调完还是挺稳的

楼主:
没拍到,下次,谢谢。

网友A:
***飞行是神马意思?

网友B:
震动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是神马意思?

打字按错了,高速飞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太大了吧。

非常大,不知道是pid没调整的结果还是有什么其他问题,关键自旋太可怕了。

网友B:
我意思是机架震动过大,影响飞控了。你做下平衡。其实在软件调试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意思是机架震动过大,影响飞控了。你做下平衡。其实在软件调试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的

好的,我做一下调整,那按照大神的说法,网上的减震神器很有用啦。

楼主:
难道没有大神在有建议了吗?

网友:
有电机没装正

楼主:
不像,它自己可以稳定的,摇了一会就稳定了。

网友C:
如果是自旋的话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机座水平 一般自旋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自旋的话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机座水平 一般自旋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的,我查一下这个原因。

网友:
用榉木桨飞 会比较稳 昨天在春风里飞 挺好控制的

楼主:
最后问题找到了,是固定管子的一个管夹的螺丝套子脚断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述,简单可以理解为下方的螺丝掉了,所以这根管子就乱晃,造成自旋,还好都控制住了,也发现了。谢谢大家的积极回复,真的跟感谢大家,祝大家都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