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辛苦苦配平的尾桨~

楼主(2014-03-15):
今天花了将近2个小时做尾桨的动静平衡,先用电子称带桨夹配重到0.01g,然后用奖平衡器做了动平衡,最后上到JJ上,震动1000左右,吓死人,没办法,又一点一点的贴胶带,弄了半个小时,才降到800,真心无语,突然想到把连桨夹配平的尾桨交换一下,看下震动能到多少,不上不知道,一上吓一跳,推到全油,收零,连上K8,412,瞬间就高兴了。哪位高人解释下什么原因?

网友:
中联不对称。。。

网友:
哈哈,这样都有折腾

网友:
其实无论尾桨还是大桨,我觉得完全不需要用到电子秤,直接用螺丝对穿做平衡即可。具体步骤建议是桨夹不装桨,上机测试全油门段的震动,如果此时震动很小则再做桨的平衡,上桨后再测震动再平衡;如果没上桨震动就已经很大,则需要仔细检查桨夹和中联的问题,如果不存在肉眼可视的变形或者不对称等问题,再把未平衡的桨装上测试,测试期间要把桨对调一次,这样你能找到震动小的一次组合,针对这个组合再使用胶条***,一般都能平衡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

网友:
做为,配了几年尾桨的苦逼,非常赞同LZ

我一般拿到尾桨,是正反都上一次,选震动小的上法,做标记,最后再精配,到0震动

有时候无法理解为啥反过来就平衡了,或许是桨夹的原因吧,我大桨都是这样的,对调一下,就好很多,留给高人去解释吧

网友A:
可能两片尾桨螺距不一致

网友B:
尾桨不用配平吧。完全没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尾桨不用配平吧。完全没必要。

阳台侠就是大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阳台侠就是大气~

我不是阳台侠好吧

网友D:
那你搞这个头像和ID是做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你搞这个头像和ID是做什么的,,

阳台侠,是我的偶像~~我打算在厕所飞450,正在努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阳台侠,是我的偶像~~我打算在厕所飞450,正在努力中~~

你这是准备当厕所侠呐

网友A:
哥们,教你个方法,全部做平衡,包括尾桨夹子,住桨夹,富翼拉杆这些,,,,还有主齿轮,小齿轮,,,,,,,我不会告诉你全油140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桨不用配平吧。完全没必要。

不配平?你在调好的飞机其中一个尾桨上粘1个1CM长0.5CM宽的透明胶带试试。。。粘2个绝对震得你飞不起来

网友:
其实平衡要想做好桨夹螺丝什么的包括螺丝旋入的长度都得考虑。。这显然是不现实的。。静平衡也就做个参考罢了。。一般都在尾桨重心贴胶条慢慢调尾桨换个什么的。。不知不觉偶然就找到那个最佳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阳台侠,是我的偶像~~我打算在厕所飞450,正在努力中~~

我也在厕所练习慢自旋!不过我家厕所很大,有时候没有手纸就捡几块石头擦擦!

网友(2014-06-17):
LZ,你那尾桨做的只是静平衡吧。直升机的大桨和尾桨基本上就是一个薄薄的平面,这种东西只有静平衡没有动平衡,也就是说,在桨平衡器上看到平衡了,就可以了。只有汽车轮胎,电机转子那种,在轴向上有高度的圆柱体状的旋转体,才有动平衡一说。

网友:
我飞机起飞前震动有时候都在3000,照样飞的稳稳的。根本没必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