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电池放到飞控正上方会不会干扰呢~~~~

楼主(2014-03-15):
现在是
云台
前,
电池
后这样装,但是在前面云台被气流干扰的比较厉害,想把云台装到中心板下面,但是这样的话电池就没地方装了,只能顶到飞控上面,不知道这样稳定不~~~

网友:
没有装下面稳定

网友A:
换完地方重新调感度就好。重心太偏下或者太偏上都不是啥好事,暴力飞容易出问题。尽量让重心保持在桨面之下一点的位置。
飞控很难被干扰,容易被干扰的是GPS模块,尤其是里面的罗盘,别离电池太近。

楼主:
为了用不同容量的电池,还有云台想挂在中心,云台在中心板正下方,电池顶在正上方,不知道这样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