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 六通道问题

楼主(2014-03-15):
在说明书上,六通道只需要两段开关就好。但是在设定了三段开关以后,多出现了一个选项。请问 失控保护返航 和 返航 两个模式有区别吗?

网友A:
没玩过零度 个人理解是失控保护返航 是触发了接收机没有接收到信号的保护 返航是正常的拨到几段开关的那个档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