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船不能用低电压 低KV配变速齿轮吗?

楼主(2014-03-15):
这样是否会烧电机?比如拿KV500的电机,上3S--6S。用大齿轮输出小齿轮带桨?

网友A:
直接用大槳就是,不需齒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大槳就是,不需齒輪。

这样反扭力不会翻船吗?我这是想让船更快点,才有此问。毕竟想入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反扭力不会翻船吗?我这是想让船更快点,才有此问。毕竟想入船

要是沒有平衡/抵消反扭,只要船快,大小槳都能翻船。

覺得你的電機是為6S以上而造的,在低電壓難發揮應有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沒有平衡/抵消反扭,只要船快,大小槳都能翻船。

覺得你的電機是為6S以上而造的,在低電壓難發揮 ...

了解 谢谢

网友:
加变速箱当然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变速箱是有重量的,另外齿轮传动有动力损耗,齿轮本身也有寿命需要维护,所以不方便。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很少采用增速变速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很少采用增速变速机构!

恩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