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大齿盘间隙问题!

楼主(2014-03-15):
大齿盘和小齿盘间隙本来两个垫片,感觉太紧电机过载大,拆了一个,现在有间隙大齿盘有轻微晃动导致大齿磨损严重!今天又给垫片加上飞了10个起落电机很烫!不知大家有没遇到过!怎么解决!现在转动旋翼感觉有点紧!求解!一个垫片的间隙要紧不?

网友:
我是吧配的垫片全部装了后才没有间隙的 刚刚装好后发现很紧 很难转动 没管那么多  飞了后就松了 就没管它了 不知道你是烫到什么程度 手无法摸吗?

网友:
首先说明一下,我真心没看懂LZ说的是哪里的间隙。

1、如果是大齿盘磨损,那这是大齿盘和电机齿之间间隙的问题,这个不应该难调,基本调到大齿盘能有点轻微的晃动而且用手转动大齿盘带动电机齿一起转动不太困难的话就OK;
2、如果是要用垫片来调整的,那应该是小齿盘和前伞齿间隙的问题,这个是否调整到位我想与大齿盘是否磨损应该无关吧。小齿盘和前伞齿之间间隙的调整,也以前伞齿不动而小齿盘可以轻微晃动为宜。至于说要上几个垫片,每台机子不一样,不可统一划线决定。同时,如果是为了调整小齿盘与前伞齿间隙的话,除了使用合适的垫片,还可以调整第三主轴固定座的高低来配合。
3、至于说电机烫的问题,烫与不烫,本身就是个主观评价标准,不好说的。如果LZ的X3使用的是蝎子电机,那放心好了,大家都说烫的,我的也是,照飞不误
4、我的X3已经飞了5个起落,用手转动大桨感觉还是有些阻力,至少比我装的其他两台450要大不少。但我倒是不担心,原因是我在逐步安装的过程中,每个转动部件安装上去后分别用手动和上电都测试过,每次阻力都比其他450的机子要大,最后总装完成阻力肯定叠加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