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旁边就是电信大楼,敢飞么?

楼主(2014-03-15):
买精灵2有半个月了, 一直是开车去市郊飞,挺麻烦的,  我家住在市中心, 旁边不到100米就是电信大楼,那楼上全是天线, 这种情况下飞机敢飞吗? 我是 phantom 2 vision

网友A:
我飞场旁边还有一个移动信号塔和电信信号塔,同问

网友:
不知道 我家旁边也有一个移动信号塔  不过还没运行  但是怕怕的

网友:
拔了GPS就没事了。

网友B:
我今天在样天线下飞,没事!

网友:
呵呵……围着电视塔飞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
伙同模友用四 轴绕着电视塔从上往下,然后俯视电视塔,从远到近的飘过

网友:
不要飞到信号塔那么高就应该没事。那些信号塔的天线都是向上一定角度的,或者是水平的。

网友C:
沒炸的時候就没事, 出事的時候即代表有事!  事情就這樣簡單的了

网友:
靠太近預估會干擾!但我指的太近是離發射天線1~3m內!
電信用的頻率不同

网友:
还是尽量别在他附近飞比较保险

网友:
我家楼顶还租给移动做基站呢,我经常跑楼顶飞没遇到过干扰

网友:
我这边也有  好像没什么问题 另外 dji 说明书上说 飞行不能开WIFI  我当时没图传 照样开了 也没什么事的

网友:
姿态飞保险点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炸的時候就没事, 出事的時候即代表有事!  事情就這樣簡單的了

楼上说得对啊!

网友D:
这种东西 还是小心点哦 还是去郊区吧 空气好 干扰也少啊

网友:
去郊区吧.人也少就算有个衫长裤短的也不会炸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在样天线下飞,没事!

你这个天线都不算个事儿,,,我家对面电信大楼顶楼上 有7、8只大的平板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场旁边还有一个移动信号塔和电信信号塔,同问

频率不同,应该不会有问题,我们村里有一个移动塔和一个联通塔。离我500米内,我常穿梭于它们中间,也没出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