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制F22 技术问题咨询

楼主(2014-03-15):
       我自制的F22 现在就是上下的两片没粘,
今天去试飞  动力严重不足  飞机加电池后全重 820克,翼展约90CM  极长约110cm 。  电池:2200MAH  25C   11.1V   电机刚开始用2212 2200KV   桨  6030     电调  30A  直接不能起飞

之后更换  2217  KV2700     桨和电调没换   能飞起来 但是动力严重不足求高手指导

楼主:
第一次发这么重要的帖子 自己站沙发    QQ271236937     电话   13195969999    急求高人指点

网友:
1.你的桨不行,这种XXD桨就便宜,效率太垃圾,换成灰色的仿APC或者硬质的KMP桨。
2.你的桨装反了,桨上面有字样的一面超机头方向。

网友:
貌似尾推的桨装反了吧?? 电池貌似选的也不对, 试试800mah 11.1v的. 2200mah太重了. 820g就算飞起来恐怕也很勉强了.

网友:
要kv1400配8060,1300mah

网友:
你的桨反了,而且最好换成马刀桨,如果还推力不够那就只能换3300KV的了

网友:
以上都是正解!

网友:
你的电机不够大 电池够了 电调要40A 电机解放电机 新款 无刷航模电机 2836 KV1800 涵道电机2221 可定制

网友:
桨反了,先把桨装正试试看,应该够动力了。还觉得小就换6*4 或6*5的桨,最好不要XXD的黄桨,仿APC就可以,2212的电机够飞了,2217更不用说了,不用换更大的电机

网友:
桨两面是不一样的,一面凸,一面凹,凹的一面永远朝飞机尾部

网友:
浆装反了

网友:
这个版本的图纸又麻烦又不像真

网友:
飞机才820左右的翼展,就有800克。反正不轻哈。建议查下电机的拉力,配桨,因为是尾推。个人觉得用高kv配小桨不容易打浆。推力选个1.3kg左右的吧。可以垂直拉升的比较爽。

楼主:
谢谢各位了总结下明天继续改进争取早日起飞

网友:
怎么样了?浆反过来好用了吗

楼主:
57185490发表于2014-03-16 06:05:05
怎么样了?浆反过来好用了吗
还没试呢昨天桨全打坏了才从淘宝买了10个要下周才能试飞了

网友:
谁有不要的东西            在、送我                        qq1915544380             (借宝地用用

网友:
楼主,图纸是怎么打印的?

楼主:
楼主,图纸是怎么打印的?
找广告公司做写真带胶的图片原尺寸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