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调参软件每次都会提示我更新

楼主(2014-03-15):
主控应该已经是最新版本了啊,

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打开软件都会提醒我更新

网友A:
下次不再显示 打个勾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次不再显示 打个勾就行了

貌似我也这样,并且打勾也没用。另外还提醒我主控版本不匹配。搞得我现在根本就进不了调参软件。索兴还是可以正常飞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不再显示 打个勾就行了

二楼说得对。头像挺不错的,充满童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我也这样,并且打勾也没用。另外还提醒我主控版本不匹配。搞得我现在根本就进不了调参软件。索兴还 ...

调参软件用的是那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参软件用的是那个版本?

我的是精灵vision,用的1.08版。

网友:
没用过精灵,不知道

网友D:
您好,我们会在客户每次打开调参时,提示最新升级,您可以选择不再提示。
升级栏提示为当前最新版本,确认升级到最新后,可以忽略

网友:
勾选“不再提示”就可以了。自己看“升级”界面有没有可用升级。对比固件版本和右侧的最新版本,一样的话就不用再升了。其实"最新版本:4.02"应该显示成“无可用更新”合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们会在客户每次打开调参时,提示最新升级,您可以选择不再提示。
升级栏提示为当前最新版本,确认 ...

应该自己检测是最近版本的话就不用提示,
大家习惯有提示更新,就说明自己目前的版本不是最新的。这是用户长期实用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的一个习惯,我们的界面交互也要更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

网友:
首先要保证你的调参软件是最新的且是正确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