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下降问题.

楼主(2014-03-15):
精灵2如果下降快的话.会不会反机的啊?有没有模友在空中被大风打反过啊?

网友A:
斜着降,直着降容易翻

网友:
怎么了锐兄!

网友:
下太快不是翻、就是垂直落下~

网友B:
同问,一般下降速度控制到多少好?4m/s行不?

网友:
沙发上的朋友说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一般下降速度控制到多少好?4m/s行不?

3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斜着降,直着降容易翻

降低油门,然后方向前后前后这样算斜着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降低油门,然后方向前后前后这样算斜着降吗?

前后左右都可以,最好有iosd查看下降速度一般下降速度在1-2米为佳

楼主:
没有啊.就是想问一问模友们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常在200米左右下降风大的时候飞行器左右摇摆的怕会反机啊。

楼主:
要求大疆更改主控螺旋桨运算下降时不会反机。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在1200米的高度安全下降需要10分钟。

楼主:
严重要求DJI重视精灵2下降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严重要求DJI重视精灵2下降问题。

反正我的精灵2今天下午从1.5KM的高度用5分钟就下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反正我的精灵2今天下午从1.5KM的高度用5分钟就下来了。

不会从天上直接掉下来的吧,5米每秒

网友:
只有GPS信号稳定,掉下来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机械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后左右都可以,最好有iosd查看下降速度一般下降速度在1-2米为佳

这样下降的好处是稳还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下降的好处是稳还是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会从天上直接掉下来的吧,5米每秒

你看在高度2KM,电量只剩45%时我的精灵2还能正常下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看在高度2KM,电量只剩45%时我的精灵2还能正常下来吗?

有点悬,一般是我控制的话差不多要着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悬,一般是我控制的话差不多要着陆了

是挺悬的,能回来就不错了。

网友:
单节3.6还45%?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看在高度2KM,电量只剩45%时我的精灵2还能正常下来吗?

什么图传?这么牛

网友:
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在电量45%时的单节电压3.6V的问题,不过大疆精灵2加iosd的确是这样的数值啊!如果不符合电池放电曲线,那就是大疆的电压显示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图传?这么牛

创新科 TX58-2W

网友:
同问。精灵2挂H3-2D,狗3,图传。重量在1.32公斤。下降速度一般多少比较稳。我操作下降稍微快点就抽的里面。看论坛里面有人说Z字形下降。油门基本拉到底都不怕,没感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