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玩家的华科尔x350pro开箱及新老对比

楼主(2014-03-15):
商家的宣传没人看也没人信,我来发点实际点的东西,大家都想知道的,别人帖子里有的我就不累赘了。比如重量什么的。另外有个帖子都有说明开箱,一样的, pro的箱子是比老款小很多,可惜我的简配啥也没有,空空荡荡的,一台机子4对桨 大家关心的电机,我量给大家看,尺寸是完全一样的不管是直径还是长度完全一样。桨也可以互换,帽子也可以互套~~
桨有了升级,桨型变了,尺寸也变了不知道是否能让效率更高,反正老款的我之前帖子也发过,电机10分钟下来很热。
原版全金属的亮骚的不知道为啥现在换成这种塑料的白色?偷轻?也许各有所爱吧。
接收机703,支持10通道但体积小小的原理类似futaba说不清看说明书看得懂的就懂了
下面是最关心的电池仓宽度是4.5不到点 两块某二线品牌的3s2200电池,每片是2.5cm两片5cm差一点点就能塞进去了
高度比老版本大了很多大约有3.6cm左右,还是某牌的2200电池,竖放都还有很大空间
深度还是不变 10.8-11cm左右长的电池在里面是正好。我尝试塞了11.4cm长的另外某牌的3s3000ma电池盖盖子就非常困难了。 在考虑到接头的空间,这个电池仓支持的电池需要控制在10.5*4.1*3.6这个尺寸内。于是又尝试了另一个品牌的3s2200ma电池。这个电池略薄,只有2.2cm这回居然两片都进去了。

这是底部出现,给华家御用的云台供电和通道控制的~~~暂未尝试,供电接头也不在是以前用的那种jst头了。所以如果想买回来用别的云台的人要考虑清楚做好换头的准备

至于飞行试验,时间不足暂时无法测试。而且因为有的原装电池也没到所以我还无法测试飞行时间。刚才使用某牌的3s3000ma电池测试,纯手动模式一块电可能太久不行了飞行时间大约9分钟就报警降落,降落后测电压3.86v,另一块飞行了14分钟。降落后测试电压3.7v。估计是另一块电池呼吸效应严重了。3000ma的悬停14分钟,看来效率确实比以前提高不少。
新款的飞行模式与老款并没有任何增加,依旧是手动模式,gps模式,无头模式。手动模式下与一代我认为手感方面没有任何区别。没有定高效果,gps模式下似乎比以前好。这个还要室外测试,反正室内测试没有区别

======================================================================================================
电池到货后在室外简单测试了飞行性能。在室外gps模式下定高定点能力有了极大提高,无风情况几乎可媲美精灵了。在有风的情况下还需实验

网友:
沙发,恭喜楼主入新机。

网友A:
话说华科尔设计师的审美真的很丧失啊,这货的屁股,贫僧都不敢直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华科尔设计师的审美真的很丧失啊,这货的屁股,贫僧都不敢直视了……

这个产品外形貌似华就不准备改了

网友B:
怎么我pro的电机与你们的不一样?

网友C:
室内GPS模式飞!!!!!大哥教下我什么飞!!!在室就算有信号我也飞不了!你懂的!除非是军工级的无人机!!真正的无人机它都不敢GPS模式下在室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室内GPS模式飞!!!!!大哥教下我什么飞!!!在室就算有信号我也飞不了!你懂的!除非是军工级 ...

GPS模式搜不够星的时候就自动变成了姿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模式搜不够星的时候就自动变成了姿态模式

这是别家的飞控会这样。没有gps的时候切gps定高定点模式就变成了普通的姿态稳定模式。华的这个是变成普通的带回中的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GPS模式飞!!!!!大哥教下我什么飞!!!在室就算有信号我也飞不了!你懂的!除非是军工级 ...

说明书上写了似乎是起飞需要手动模式,飞起来以后再切gps模式。室内没有gps信号时候我感觉他就是普通姿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我pro的电机与你们的不一样?

我早就发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别家的飞控会这样。没有gps的时候切gps定高定点模式就变成了普通的姿态稳定模式。华的这个是变成普通 ...

带回中的手动模式?能翻跟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回中的手动模式?能翻跟头的?

不能,角度应该锁定了翻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角度应该锁定了翻不了

那不就是姿态模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是姿态模式么……

嗯是姿态模式。就是没有保持高度的效果。
也许各家飞控对姿态模式的理解不一样,我理解的姿态模式不光是水平方向上的姿态保持,还有垂直方向上的保持。也就是即使没有gps,机子也能在操控机子做水平方向运动时候(前后左右自旋等)垂直方向只要保持油门不动就基本不掉高也不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姿态模式。就是没有保持高度的效果。

我擦,居然没定高!这货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网友:
恭喜入新机

网友D:
新桨是9寸的吧 那个圆孔直径是多少呢? 精灵非自紧桨的应该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桨是9寸的吧 那个圆孔直径是多少呢? 精灵非自紧桨的应该可以用吧

中间有槽的,应该是不好用的吧。话说华的桨价格低,但我感觉效率也不差。而且我感觉这个桨都是做过平衡的,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换精灵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有槽的,应该是不好用的吧。话说华的桨价格低,但我感觉效率也不差。而且我感觉这个桨都是做过平衡的 ...

精灵那个也是有槽的 我是想用这个飞精灵  不知道行不行 精灵非自紧的9寸桨震动很大

楼主(2014-07-10):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是x350pro  才入手几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我的飞机带上云台,飞七分钟左右,电机发热严 ...

电机热是华科尔350这个系列的老问题了。稳定性变化可能是重心问题。飘移到处晃正常应该不会是,是否gps被干扰,到空旷点的地方试试看么

网友F:
楼主你好!我也想入350但是在某宝上看到一款澄星cx20,不知这两款哪个比较适合我这种小白玩航拍!纠结了好久了,不知楼主能否给个建议,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也想入350但是在某宝上看到一款澄星cx20,不知这两款哪个比较适合我这种小白玩航拍!纠结了好 ...

cx20吧,选零度的飞控版

网友F:
引用 楼主:
cx20吧,选零度的飞控版

谢谢楼主指点!不知道20能否加装2D云台和实时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指点!不知道20能否加装2D云台和实时传输!

当然可以啊

网友(2014-08-27):
求新机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华科尔设计师的审美真的很丧失啊,这货的屁股,贫僧都不敢直视了……

我严重表示呵呵

网友(2014-10-14):
这对比有什么意思?

网友(2014-12-03):
楼主你好 本人是个菜鸟 才接触这个机子 刚拿到 最新款的X350PRO 给我参考下!
配置 如下 :ILOOK+相机一台 , 华家2D无刷云台,机身一个,新版增高脚架一个 ,F12E遥控一个,电池一个,充电器一个 ,BB响一个。备用桨一套。
机子的飞空用的是华家 M 系列的,接收变成了705 , 华家技术说所有功能除了不是6翼和电动收放脚架以外 其他跟华家H500一样的功能。包括了:一键起飞。一键返航。定点定高。定点巡航。云台俯仰。云台翻滚。手动模式。遥控采用了H500一样的F12E 带5寸显示屏和5.8G图传。
付图几张:

网友G:
目前网上我还没看到这个配置的演示和配置 但是官方中文说明书已经有了这个配置 视屏演示也还没有!不晓得怎么样 目前没敢大胆飞行!前几天武警部队傍边飞了下 差点飞到部队里面去了呵呵,赶忙手动飞回来结果在树上吧一个臂搞了下破裂了找商家给我换了一个给了95块!还好配件不是很贵!对我们入门新手实用.

网友:
你为什么不参照  h500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目前网上我还没看到这个配置的演示和配置 但是官方中文说明书已经有了这个配置 视屏演示也还没有!不晓得怎 ...

你为什么不参照  h500 呢

网友:
看了下H500的 功能虽然一样 那毕竟是6翼的 我觉得还是参照350 的要好点!

网友:
指南针校对跟H500一样 接收器也是一样 遥控也是一样
想了下 估计是要完全按500的来!

网友:
只有组装的时候是跟35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