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六轴感度,在风力不同的情况下

楼主(2014-03-15):
naza飞控,6轴680轴距,设置好感度,无风情况下很稳,三四级或以上阵风比较晃,
想问大神门的问题是:是不是不同风力下要设置不同感度呢?

网友A:
沙发,应该是相对固定的

网友B:
不用管它,风大,机身不稳定是正常的

网友C:
感度可以适当增大!

网友D:
我今天飞H4差点吹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