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翻转避免了炸机的惨剧————撞到垃圾箱都不准备捡了

楼主(2014-03-15):
      老电池不给力,APM自动调参每次都因为续航短没有完成,今天就用新电池进行自动调参。前一分钟都还正常,大概一分半飞机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倒扣掉高,眼看朝大垃圾箱撞去,顿时心就凉了做好了机机粉身碎骨的准备。奇迹总在下一秒————离垃圾箱1米飞机自动翻转避免了惨剧,最终完成了自动调参(用时8分)。最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航拍也没有手机拍,只能截日志的图给大家看看,做个佐证。

炸鸡方向示意图

日志记录到的错误

自动翻转的瞬间加速大表现在飞控的震动值巨变

放电曲线

绿色油门输出曲线自动提升油门使飞机翻转

自动调参结果

配置:
ATG 650  4822KV570  蜘蛛30A  1455碳桨  4S5100mah  3S1100mah图传电池 400mw图传 APM 2.6 +6M gps 数传  OSD
起飞重量2200g
      据此推测APM飞控也能支持任意姿态手抛起飞,APM的检测机制丝毫不比商业飞控差,检测到姿态错误能自行调整避免炸鸡,支持APM,让我避免了重大损失

网友A:
支持!缺米暂时道义支持

网友:
垃圾桶亮了,同支持

网友B:
问一下,楼主的PID参数是默认的吗?

网友C:
话说一般自动调餐都是用小机实验的,你用了那么大个机不怕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支持!缺米暂时道义支持

03年的上将,你好意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年的上将,你好意思么,

形势骤变啊!如今是王小二过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的PID参数是默认的吗?

自动调参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一般自动调餐都是用小机实验的,你用了那么大个机不怕炸啊

对机架是个考验,我也捏了把汗,明天要检查螺丝和电机座水平

网友:
我也准备试试,据说调参好后可以秒哪吒

网友:
我只知道王二小

网友:
APM本身就可以各个姿态啦。。完全无问题。

网友D:
看哪个曲线的坡度就知道你的心咯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哪个曲线的坡度就知道你的心咯噔一下

网友E:
那岂不是穿云后可自由落体,再启动动力。

网友F:
不知道NAZA是否支持反转平衡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岂不是穿云后可自由落体,再启动动力。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NAZA是否支持反转平衡的功能

可以查查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岂不是穿云后可自由落体,再启动动力。
会烧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