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小型项目零配件采购中

楼主(2014-03-15):
想做一架飘飘,已有一下材料:

两个空心杯电机电池充电器、两个直线舵机、飞机轮和轮架,两根舵机连杆,一根竹条,浆一个(太大,只能加减速组,想改为直驱动的浆,请推荐一对,我想做双发)。

没有控,没有舵角,接收机,电调,等等。

缺少的请推荐,谢谢。

网友:
少那么多东西

楼主:
就是少才要大家帮忙啊

楼主:
保存个网址
http://bbs.5imx.com/bbs/home.php?mod=space&uid=157717

怎么这个网站不能发消息,一定要好友才能发呢?

网友:
我之前做的基本上失败了。不过有一些经验~

双发用差动控制,不需要舵机,可以考虑直驱

用舵机的话建议减速组+单发,7mm减速组拉力挺大的,比直驱拉力大很多。

网友:
8.5空心杯,有刷不用电调

网友:
希望同你一起搞

楼主:
楼上的,共勉吧!

网友:
入Q群172554248,很多小飞机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