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06 950KV用多大的桨最好?

楼主(2014-03-15):
F4006 950KV用多大的桨最好?

网友A:
估計9-10還要看你機架的軸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計9-10還要看你機架的軸距
450的

网友A:
你450機架950KV電機配10吋的槳應該沒問題,查不到f4006 950kv的測試數據只能用一般標準下去評估。

网友B:
这个电机起码是10寸,9寸明显是小了。1045都是飞10分钟下来电机没温度的。11寸的也上过拉力大不少温度也依旧基本没有。这两者效率倒是实际飞下来没发现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