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机配大了,我有个想法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楼主(2014-03-15):
飞机选的是小胖子,马达配的2820 1100kv apc9060  4s 30c电池

可以说推重比2了,有朋友说会不好飞,或者说费电?

所以想在现有设备上改进,这回订的是天地飞9的控,我有个想法,以前用6ex的时候,好象可以调舵机行程,就是说同样舵打到头,舵机只行进很少。

不知道天九的油门有没有这功能?或者说能不能实现,我设置一半的行程,油门给到头,只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一半,算不算就减少推重比了?

网友A:
有这个功能,降低油门曲线,,这跟你飞的时候不给大油门不是一样嘛,,,

网友B:
还是换2216吧,多出的动力占了多少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功能,降低油门曲线,,这跟你飞的时候不给大油门不是一样嘛,,,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2216吧,多出的动力占了多少重量……

恩,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没关系,小胖子的载重没问题的,用大一点的电池,推重比大好飞,就是油门注意控制好,飞起来会很暴力,我1.6公斤的泡沫机用的4250 6S,一样飞,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小胖子的载重没问题的,用大一点的电池,推重比大好飞,就是油门注意控制好,飞起来会很暴力,我1. ...

谢谢帮助啊!

网友D:
著名的3D飞手Daniel holman说过,飞机为了动力强劲,可以适当牺牲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著名的3D飞手Daniel holman说过,飞机为了动力强劲,可以适当牺牲重量

似乎懂了,谢谢.

网友E:
重量大了做动作会很难,但是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量大了做动作会很难,但是抗风。

谢谢帮助,昨天飞了下,飞控没固定好,周末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