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15):
现在我天地飞7  油门变化通道1   ,2  6 跟着变化, 这个该如何调整?  天地飞7    恢复出厂设置还是一样,  这个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你的遥控器被设置在直升机模式了,看说明书,把飞机模式改为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遥控器被设置在直升机模式了,看说明书,把飞机模式改为固定翼。

泡泡总是在关键时候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遥控器被设置在直升机模式了,看说明书,把飞机模式改为固定翼。

我这天地飞7是买二手英文的控, 前几天还能用, 今天不知道怎么修改下,  现在飞行模式 1   2  3  全成油门一动, 1   2   6通道跟着动,  这麻烦了, 泡泡老师你知道这控怎么改不?    模式1   2   3 还都没写是直升机还是固定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天地飞7是买二手英文的控, 前几天还能用, 今天不知道怎么修改下,  现在飞行模式 1   2  3  全成油 ...

按住左侧最上面那个按键,打开电源。
选择第二项“Model Settings”,确定,
选择第二项“ACRO”,确定,
退出,
重新打开电源,你显示屏上的那架直升机就变成固定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天地飞7是买二手英文的控, 前几天还能用, 今天不知道怎么修改下,  现在飞行模式 1   2  3  全成油 ...

你说的1 2  3 并不是飞行模式,是1-3组的飞机数据,
遥控器是不是设置在固定翼模式,看显示屏上那个小JJ长什么样就知道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1 2  3 并不是飞行模式,是1-3组的飞机数据,
遥控器是不是设置在固定翼模式,看显示屏上那个小JJ ...

多谢泡泡老师半夜给予指导,莫非这控把我坑了,居然没model setting这选项,只有model  selectting这一个选项,莫非这天地飞7只能飞直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泡泡老师半夜给予指导,莫非这控把我坑了,居然没model setting这选项,只有model  selectting这一个 ...

应该有的呀

网友:
把语言设置成为中文就好了呀

楼主:
多谢泡泡老师的指导, 我问了 天地飞7的售后人员, 我的是WFT07-H的版本  这个H就是直升机的第一个字母, 也就是我这个控是直升机专用,  我郁闷, 新手被坑了, 买了个专用控, 天地飞7的吴工 给我介绍我这个控关了十字盘, 还能用, 主要是四轴用的就是5通道, 要是用6通道就用不成了, 我还不太明白关了十字盘后怎么用, 慢慢学习吧, 这个也算学了点技术吧, 就说我的四轴老往一个方向飞, 还以为是四轴的问题, 看来老用直升机的控在飞四轴!!   新手要交学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