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只能飞3-4分钟,求解。

楼主(2014-03-15):
     用的APM2.6 6HGPS 3DR数传  5.8G 1000MW 图传 miniosd  一个小型摄像头
           DJI 450 机架 V2216 800KV 好赢40A 1047桨
           花牌5100mAh 35C 11.1V电池
     每次上天都很稳大概持续3-4分钟后自稳模式开始降落 BB响设置3.6V没有报警 油门全推明显没劲只能上个2-3米样子 之后再飞就只能在离地20CM晃来晃去了飞不高了         连续三块电池都是这样子
     飞完检测电池电压都在3.8-3.9左右,回来看电调说明书低压保护值分为三档低、中、高  2.85/3.15/3.3还达不到啊,飞控是电压电流传感器UEBC供电的,飞控也没有设置任何保护啊。奇怪了就

网友A:
太重了估计,你的动力系统只适合2KG的整机。。。超过2.5KG力效就会下降很快。悬停电流很大造成电池压降很快。。。
非要用3S电池的话建议把电调全换成20A、图传换400MW、整机重量最好不超过2KG

整机超过2.5就可以考虑上700轴距,用6S的动力。。12寸浆,盘式电机。
40A电调是F3A或者电直用的~~四轴最好不要选超过30A的电调

网友A:
另外。。。
600轴距以内的飞行器对重量还是比较敏感的,看你机子上包了里三层外三层~~~真心觉得重啊

网友:
哈,楼主为啥要缠那么多胶布?机机成木乃伊啦

网友:
起飞重量是多少?飞行电流过大无疑

网友:
居然穿了件毛衣,楼主你的四轴好有型

网友:
哇,称一下,超过2KG都不行

网友:
感觉不是重量的问题   目测不超过1.8kg   BB响也不响   下来还有3.8+   电量还有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重了估计,你的动力系统只适合2KG的整机。。。超过2.5KG力效就会下降很快。悬停电流很大造成电池压降很快 ...

40a的不好吗

网友B:
楼主 量一下体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
600轴距以内的飞行器对重量还是比较敏感的,看你机子上包了里三层外三层~~~真心觉得重啊

恩恩 谢谢指导 但是重量的话还好啊 没超过 电压也没有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量一下体重看看

好的 我明天放称上试试

网友:
800kv 10寸桨 是不是桨小了 新人不太懂

网友:
假设你的电机100%油门可以负载4kg,50%负载2kg,你的机器自重3KG,是不是用50%油门就无法起飞呢。

网友:
很明显超重了……电机不是说最大推力多少就可以带多重东西,而是要有一定动力剩余,这样飞行器才能正常飞行

网友:
浆换1147的,电调设低保护,在看看重量。用什么飞控啊!!!不要超载就是飞起来也不稳。2216电机不是载重电机。还有木乃伊要他干嘛抵消升力。APM不懂。

网友:
kv800最差也要用11寸桨,我和你的配置几乎一样,只不过是kv900的,5000电池最少也飞12分钟,全重1.5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