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接线】大伙帮我看看是不是哪里错了?

楼主(2014-03-15):
推杆舵机不转,已确定通道没错,而且飞控和遥控器工作正常,这不科学,求解答,是不是哪错了

网友A:
校准解锁

网友B:
电调线接舵机那就有电了

网友C:
你这样接线,给飞控供电的是哪儿呢?用的电流计供电还是电调供电啊?

网友:
飞控没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接线,给飞控供电的是哪儿呢?用的电流计供电还是电调供电啊?

用USB直接供电,是不是电压不足,不过我发现好像问题是我没解锁。囧

网友:
舵机好像不能直接由飞控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线接舵机那就有电了

请教一下,用外置UBEC 的话,要接哪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解锁

谢谢,就是忘了校准解锁,我太粗心了

网友:
USB连接的时候能解锁吗?

网友:
这样接,小心烧掉电源芯片。USB供电带不动舵机

网友:
没有解锁

网友:
APM没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