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用过准异型机架来apm自动调参的?效果如何?

楼主(2014-03-15):
如题,论坛上几乎没见过用准异型机架来apm自动调参的?正在犹豫要不要自动调参,有试过的来说说呗!!谢谢

网友A:
变距异型不调参都稳…

网友B:
我用过,每次都成功,而且时间一般就是2分钟左右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距异型不调参都稳…

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每次都成功,而且时间一般就是2分钟左右调好

噢噢,这么快?!你的是apm几?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噢,这么快?!你的是apm几?

2.6 6MGPS

楼主:
和我的一样,那看来我可以放心去试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