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极速破百大致需要什么配置

楼主(2014-03-15):
四轴极速破百大致需要什么配置,6S电总需要的吧,支持6S的电调,电流40A,
电机
要什么型号的,KV值高的还是低的,多少合适,浆要多少寸的,重量控制在多少以内,有前辈指教一下吗。

网友A:
没见过有这种要求的,路过

网友B:
高kv小桨……

网友C:
坛子里见过破90的,支持LZ突破极限

网友C:
估计起码首先得是环形机架,不然来那么快得散架了

网友D:
电机需要多少KV多大的桨得看你整机的重量

网友:
涡喷动力

网友E:
要那么快干啥啊。。。

网友F:
通常穷人OSD显示的最高速在60左右

网友G:
2814KV900电机,1260桨,4S高C数电池,一个绝对结实的机架,整机重量不能低于2KG。估计还得配合上手动模式的大倾角飞行。

网友:
首先你需要KK飞控,然后450 2212估计就可以了··啦个500 600米高,90度俯冲,重力加速加侧方大油门破百无压力吧

网友H:
商业飞控不能实现,其他飞控的自稳模式都不能实现

网友I:
如果你用商业飞控,恭喜你,商业飞控在设计的时候,压根没考虑过这事!

网友J:
需要一个侧推动力

楼主:
手动直线上升

楼主:
4个电机极限推力减去自身重量及空气阻力。机架重量多少。单个电机推力需要多少

网友K:
我的四轴上次失控,保持30度倾角持续飞行了50多米,就已经加速到60km/h了。估计破百不是很难。

网友L:
第一6s电肯定不能高速,选用高kv电机kv800以上的,4s电足以,螺旋桨不易过大

网友:
不知道先升到1500米以上,然后关失控保护,关控 这样能不能破百

哈,开个玩笑,LZ别介意

网友:
坚固的机架,高KV值电机(小桨大推力),外加手动模式

网友:
Y6最容易高速,仿Sky hero

网友M:
3S5000mA,X2212 980KV,1045桨,20A电调,ATG机架。上次飞就破百了。这点速度小意思。

不过破百后,就要去收尸了。可能尸都收不到。
机架全挂,电机四个全挂(有一个连轴都齐根断了),电调倒一个都没挂,桨全挂,图传,摄像头全挂,电池全挂。

万幸没碰到人没碰到车

破百有风险

网友N:
引用 网友M:
3S5000mA,X2212 980KV,1045桨,20A电调,ATG机架。上次飞就破百了。这点速度小意思。

不过破百后,就要 ...

牛   超赞

网友:
sky hero 机架

网友:
随便什么机器,加两块板砖,从20楼丢下去,随便破百!

网友:
太快了,稳定成问题

网友N:
我的650 4822 390kv 6s5000电池 14碳桨 apm飞控最***度osd显示是70码

网友:
高kv 小桨。是最速度的。也是最耗电的。最速度不能用姿态模式。要用手动模式

低kv 大桨是最省电。留空时间最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