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遥控失灵

楼主(2014-03-15):
控买回来不到一周,一直没用过,都是在电脑上飞
模拟器
,今天去实体店买了架教练机想试试,结果遥控出现间歇性失灵,试了很多次都一样,这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沙发,是不是跟接收机有关

网友B:
查一下接收机电源,XG8是四个通道零延时的,耗电偏大,检验方法是把舵机都插上,连续不停的动两个摇杆,让尽量多的舵机同时动,看遥控器上的接收回传电压,如果下降很快超过接收机的门限电压接收机就会蓝灯闪烁失控,我用一组老的(用久了的)四节镍氢电池供电调试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现象。

楼主:
当时我看那人就是把摇干连续摇,结果不到10秒,就出现这问题!

网友C:
检查接收机电源电压

网友D:
供电不足嘛
这个不怪人家XG8了

网友E:
没有低电压报警吗?

楼主:
已经弄好了!是顺序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