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云失败~

楼主(2014-03-15):
胆子比较小  DJ2  飞到 1.1KM  还是没办法  就 没飞了~  小县城 没有航线 垂直拉高  下面  也是  空地C:\Users\james\Desktop

楼主:
怎么传图片

网友:
上传很简单呀

网友:
也想尝试一下 lz快说说情况

网友:
先上传到优酷 或者土豆,然后在复制你上传后的地址,粘贴在你的发帖子的内容上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在发帖界面就可以上传图片!

网友:
找个云低的时候在穿

楼主:
图片来了~

网友:
挺高的了

网友:
james你好, james再见

网友:
什么机机,上个图看看。

网友:
小心穿着就不下来了

网友:
什么机什么配置?

网友:
飞那么高,不怕撞飞机呀?
现在的微型无人机按规定在高度120m以内飞行是和规定的吧。你飞那么高,万一出事,就是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