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150元以下玩具船。

楼主(2014-03-15):
如题,谢谢。

网友A:
你确定没有少写个0吗?

150块,可以买到传说中的环奇955,单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没有少写个0吗?

150块,可以买到传说中的环奇955,单电

郁闷,忘写玩具船了。我玩车的,买个玩具船,消遣消遣。

网友:
玩车和船都一样的

网友:
单发双发最玩过。都不行的,首先955,回耒第一条控不行,好像接收也有问题,换完就舵机有事,下30秒自动右,调好又自动偏,只能转圈,然后自加夜行灯就烧电池,报费了。双发控制没问题,就电机发热严重,十分钟胶连轴器过热打滑,回不来了,只能看着转进闸了。。。。。。。本人觉得双发好玩点,控制易点。

网友:
对了 如果预算加到200块  环奇957很不错  玩具船里本人强烈推荐  玩腻了改装也很有潜力

网友:
A5.环奇951

网友:
对,船身大点好改装,小船难下手,像955船尾沒地方加设备。

网友B:
弄个A5壳30,装个2212 50,40A电调40,硬轴40,舵25,电机架30,齐了一共225。可以拉风跑45+

网友:
加100元 FT009 买玩具船不二选择

网友:
10楼没有计算控!加多一百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11楼说的好。我都买了一搜。应该是玩具船里佼佼者了。

网友C(2014-08-21):
恒泰的航空母舰啊,才138元,遥控直径范围80米,哄孩子专用,一米多长。

网友:
要速度还是休闲

网友:
我买的双马7010,还不错,虽然不是2.4G,但是休闲下速度可以了

FT009是不错,就是小了点

网友:
FT07 FT09是是首选,能自翻,船壳塑料也不错

网友:
偶买的是SHUANGMA双马7004 儿童遥控船高速冲浪快艇遥控船模型 超大玩具船。199元。另加50元多买了一艘双马7004 空船。想玩船,虾哥建议买双马7004 空船自己改装。下手时干脆连整船一块整一艘一边玩一遍改。

网友:
偶买的是TB上的SHUANGMA双马7004 儿童遥控船高速冲浪快艇遥控船模型超大玩具船199元包邮。飞机还未完好又想玩船,虾哥推荐的双马7004空船。买来自己改装。下单时想改装费时费力,夏天马上过去改装未必能完成,干脆买一条成品船一边玩一边改装得了。

网友:
环奇955  新奇达602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恒泰的航空母舰啊,才138元,遥控直径范围80米,哄孩子专用,一米多长。

这个很难改装 我有个船壳 现在还丢在床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难改装 我有个船壳 现在还丢在床底

额,倒是不好改,这个是实话。

网友:
我也是新手,入FT009.

网友(2014-09-28):
引用 网友B:
弄个A5壳30,装个2212 50,40A电调40,硬轴40,舵25,电机架30,齐了一共225。可以拉风跑45+

电池没算 加多80

网友:
买个航空母舰吧,130元左右,遥控半径40米左右,哄孩子玩是够了

网友:
还是双马7004好。尤其好改装,就是标配的电池玩的时间太短了,想改锂电正等接头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弄个A5壳30,装个2212 50,40A电调40,硬轴40,舵25,电机架30,齐了一共225。可以拉风跑45+

请问你2212电机是外转的嘛,你是怎么安装的?用多大的KV 值?发热利害不?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2212电机是外转的嘛,你是怎么安装的?用多大的KV 值?发热利害不?请指教,谢谢了。

楼主,我有一70公分CAT船壳用2212电机40安电调能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个A5壳30,装个2212 50,40A电调40,硬轴40,舵25,电机架30,齐了一共225。可以拉风跑45+

朋友,我2212电机1300KV40安电调能用在80公分的CAT上吗?不要求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