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自己动手装4轴的老师们!

楼主(2014-03-16):
想自己装一套四轴,机架选UAV工作室的H4型,轴距680折叠架,连脚架530g。请老师们推荐一下电机、电调、桨、飞控、电池云台等(本人有GOPRO3+) ,先致谢!

网友A:
电机 500KV 以下  桨 12寸 13寸  22.2V  10000MAH

网友B:
你这一套下来起飞重量大概在2500左右,上1Wmah电池要到3000g,因为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
ATG650  4822KV570  蜘蛛30A  1455桨  4S5100mah(525g)  3S1100mah图传电池  400mw图传 山狗硬挂
APM 2.6 +6M gps +数传+OSD
起飞重量2500g
飞行时间15分

网友C:
机架和你一样,朗宇3508 KV580,好盈铂金30A,1238仿APC桨,4S5000组电,狗3云台,白狗,400mW图传,OSD,起飞重量约2500g,飞行15分钟。图传和动力共用电池,使用稳压模块,平板天线600m无压力,还没有拉距测试。
4S10000组电可以飞行23分钟,下来3.7伏,充进8500左右。

网友D:
朗宇V3508或者X4108S 390kv,好盈铂金30A,6S5000到10000电池,狗云台图传,遥控有钱上futaba t8fg 14sg,没钱天地飞9 华科尔D10,飞控naza v1或者V2 wkm A2,桨14或者15寸,动力线12/10号 电调电源线16/18号,再加个显示屏就可以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 500KV 以下  桨 12寸 13寸  22.2V  10000MAH

谢谢,用6S电池有点夸张吧?别的摩友都推荐4S的,可否具体说一下6S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套下来起飞重量大概在2500左右,上1Wmah电池要到3000g,因为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
ATG650  4822KV570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和你一样,朗宇3508 KV580,好盈铂金30A,1238仿APC桨,4S5000组电,狗3云台,白狗,400mW图传,OSD,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朗宇V3508或者X4108S 390kv,好盈铂金30A,6S5000到10000电池,狗云台图传,遥控有钱上futaba t8fg 14sg,没钱 ...

谢谢指点!

网友E:
這機架質量不錯,不過沒有針對APM飛控設計,如要用APM需要多花點時間看要如何裝上去,我還在努力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套下来起飞重量大概在2500左右,上1Wmah电池要到3000g,因为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
ATG650  4822KV570   ...

楼上的朋友,ATG的机架怎么样,分享一下心得呗!

网友A:
6S的优点   高电压 就意味低电流 耗电量少,加上高电压,就只能低KV,转速低,省电。效率高,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的优点   高电压 就意味低电流 耗电量少,加上高电压,就只能低KV,转速低,省电。效率高,时间长。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套下来起飞重量大概在2500左右,上1Wmah电池要到3000g,因为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
ATG650  4822KV570   ...

你用4s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朋友,ATG的机架怎么样,分享一下心得呗!

只能说对得起198这个价,不敢太剧烈的动作,空翻都是抱着极大勇气实验的,折叠功能没用,打孔不够精密,折叠再复位要重新检查电机水平,把卡子都上上螺丝夹紧机臂

网友G:
想飞的时间长直接上6s

网友:
我也想装一架,但6S还在考虑中,基本定4S的,想4S4000的双P。这样可能安全些,KV大点,桨小点,能飞15分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這機架質量不錯,不過沒有針對APM飛控設計,如要用APM需要多花點時間看要如何裝上去,我還在努力中...
...

这机架的上板开口大小,, 剛好比APM(连殼) 大一奌奌,, 从底板到飞控保护板的高度,, 剛好可以容納APM(连殼) 加四顆小減震球(还剩2~3个mm),, 只要微调好,, 插了線也不会撞到任何東西....

但偶把飞控保护板反转吊裝,, 再把APM(连殼)及減震球裝上去,, 結果看上去,, APM下緣與上板齊平....

若只用厚泡綿秥貼安裝,, 可以把整个APM(连殼) 裝在兩层机板间....

网友:
基本没得选,要续航就需要大桨···这机架可以上15寸。铂金30A,6s,4110这类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机架的上板开口大小,, 剛好比APM(连殼) 大一奌奌,, 从底板到飞控保护板的高度,, 剛好可以容納APM(连殼) ...

你的機架是新版嗎?飛控保護板是UAV刻字還是舊版蝙蝠圖案?
可以麻煩你發個圖來參考一下嗎?感謝...

网友:
这机架1.5mm厚的中心板我感觉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機架是新版嗎?飛控保護板是UAV刻字還是舊版蝙蝠圖案?
可以麻煩你發個圖來參考一下嗎?感謝...

是 UAV 字样的,, 机后多了兩块直向的图传和数传板 的

現在拍不了图片,, 因為 APM飞控 已卸下了 等 PIX...

网友:
一次性到位比较好点,省得还要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