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蓝岱的F16 尾翼有两个舵机。怎么和接收器链接呢?

楼主(2014-03-16):
前段时间在交易区收到的F16 . 副翼和尾翼分别都是2个舵机控制的。请教一个该怎么和接收器链接?

楼主:
能不能详细点呢大哥??我也知道Y线

网友A:
高级点的遥控器用混控,没有混控的话,只有一个装反向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点的遥控器用混控,没有混控的话,只有一个装反向舵机了

老大。帮我看看,我现在打升降舵 机翼就这个造型?是正常的吗?混控的话,怎么设置?

网友:
买个反向舵机 亲 这都不知道?

网友:
你控不好的好,就买个反向舵机然后用Y线,两舵机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控?几通道的接收?如果是简单的控,可以用Y线链接水平尾翼的2个舵机。其中一个是反向舵机。

网友:
反向舵机+正向舵机+Y线

网友C:
楼主16的重心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控?几通道的接收?如果是简单的控,可以用Y线链接水平尾翼的2个舵机。其中一个是反向舵机。

我用的华科尔 D7  当时卖家告诉我尾翼设置成三角翼的混控。但是我无论怎么设置。尾翼那两片一直都不会同方向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16的重心在什么位置?

抱歉,。我现在连设备都还没连好。何谈重心。不过一个老师告诉我在机翼前沿往后2-5厘米调整

网友:
要用反向舵机加Y线,,没有反向舵机就要遥控设置混控,忘了怎么设置了。我弄过,不好弄

网友:
用y线混空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点呢大哥??我也知道Y线

如果有地方改舵机的话不要反向舵机也可以

网友D:
天啊!如果连这个都算问题的话,LZ入魔时间也太短了。最无辜的就是那架F1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啊!如果连这个都算问题的话,LZ入魔时间也太短了。最无辜的就是那架F16了......

的确不长。只飞过一架好小子和一架X8
F16 是同城一个模友给我的。他也没飞过。所以很多设备都不清楚

网友:
副翼用一根Y线直接接上就行,水平尾翼也是用Y线,但是要把其中一个舵机改成反向舵机